机床导轨丝杠润滑油用量怎么定合适呢?

楼主(2011-06-17):
向大家请教了:机床导轨丝杠润滑油用量怎么定合适呢?比如多长时间注射多少量,大概在一个什么范围,机床是轻载荷的数控铣床

网友:
每班一次吧! 不长期动的地方最长也就是,每星期加注一次
机床上应该有,机床各部位润滑表  上面有 加多少、多长时间加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