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30110*31摇臂按下松开按钮液压缸不工作!

楼主(2011-06-17):
Z30110*31摇臂按下松开按钮液压缸不工作,导致无法松开,请教各位大侠是什么原因,本人不是搞机修的,最好详细一点了!
谢谢!

网友:
你应该先检查控制线路是否有断路,排除电气的原因之后再去找机械上的原因,是不是管路泄压什么的。

楼主:
开关有动作,电磁阀有动作,就是没反应啊!

网友:
把电磁阀线断开,你手动捅捅那个电磁阀看看,阀芯可能卡住了。

楼主:
刚刚看了!也没有啊!横梁锁紧松开装置都有效的!就是摇臂不行!

网友:
你要检查摇臂松开装置吧。对应的阀。
如果松开了,而摇臂不上下,那就检查一下是不是上下的驱动电机的热保护跳闸了。把电器柜里面所有绿色的热保护器方型按钮按回去,并检查熔断器。

网友:
应该是摇臂松开时没到位,没顶到旁边哪个松开检测开关造成得.你试用手按下他看看.这是机床得通病,反映过给厂家,但人家家业大不鸟我们这些小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