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mm网格六角网孔门加工问题

楼主(2011-06-17):
我公司生产上述网孔门时,到最后网格误差大,是送料机问题吗?
另改变网孔门冲孔尺寸时,模具更换冲头很麻烦,各位前辈有好的加工方法吗?

网友:
看看送料机的步距~卷料是不是跟模具在一个直线上~有没有偏移或是有没有产生角度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5个?,。。。。。。。。。。。。。。。。。。。。。。。.

楼主:
我是新手,感觉这个论坛很好!
我会介绍给我的同事们的。
谢谢老鹰加的威望!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想到这么快就有回复了!
多谢前辈的指导,我按您介绍的方法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用什么设备加工网孔?误差大主要是由于网孔密集,板材应力集中造成变形引起的,解决方法要根据设备和加工产品的大小来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C:

普冲+送料机
可能是模具不够好
网孔门换个规格要拆下模具,装拔冲头,超级麻烦
各位大侠网孔门模具是如何设计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1.步进送料与模具不在一条直线,
2.模具刀口钝,造成变形严重,定位不准。
六角网孔对上下模精度要求较高,经常拆卸冲头会影响模具精度,建议用数控冲补孔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小兵2010,你好!你的意思是按一种规格冲,不够的再用数控补孔?
那如何定位,会不会定位很准呢?
感谢你的解答!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会超过.5mm,和数控机床二次定位精度有关,我们开的数控组合模冲网孔,效果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