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气压控制点胶流体

楼主(2011-06-17):
不用气压控制点胶流体  看图

网友:
理论可行。点胶系统已经存在很多年了,但是很少有人这样做点胶系统的,我想一定是有原因的吧。我对这个行业不熟悉,随便说说。

网友(2011-10-14):
在论坛上搜了好久,终于搜到这个了。不知道楼主在控胶上的造诣如何,小弟目前在一个项目上因为控胶纠结了很久了,头疼。

网友(2012-01-30):
这个结构肯定可行只是有些复杂,业内还是以使用气控的为主,我想有几个方面,气控的方便简单低成本,无防爆方面的隐患等。

网友(2015-11-11):
市面上有螺杆式挤出点胶,类似注塑机原理

网友(2016-01-12):
确实可行,但气压可以满足使用要求的话,就不会去设计的那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