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轧辊,检验精度很高,高手给个工艺

楼主(2011-06-17):
出口轧辊!检验精度很高!
求高手给个工艺!

网友:
这不是很难吧?外圆用磨就可保证。

网友A:
1、粗车各尺寸   2、半精车,外圆留磨量,其余 各部尺寸 车好   3、磨外圆    4、铣各槽及135尺寸并引钻个螺纹孔   5、攻螺纹

大体这样,不是很详细。  见笑了

网友(点评):
先铣槽,钻孔,在磨外圆

网友:
楼上的能不能详细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粗车各尺寸   2、半精车,外圆留磨量,其余 各部尺寸 车好   3、磨外圆    4、铣各槽及135尺寸并引钻个螺 ...

精磨外圆应该放在最后一道工序完成把吧。

楼主:
中心孔呢?应该在哪道工序啊?

网友(点评):
车的时候就把中心孔定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也行,不过那样的话,在铣键槽时就应考虑外圆留磨量了。

网友:
不热处理一下吗

网友(点评):
一般是先粗磨在留余量,然后热处理,在精磨,如果要求更高的话可以在加一道工序研磨。一般镗轴都有四十多道工序。其中热处理都有好几道。

网友:
1:上中心架平头 钻中心孔
2:粗车各档  留余量
3:上中心架加工∮85盲孔
4:铣槽 钻∮10孔 加工端面螺纹孔
5:研磨中心孔
6: 磨各档尺寸到位

楼主:
∮85盲孔! ~如何保证加工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