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产品的夹具怎么做才合理

楼主(2011-06-17):
车螺纹,现在的夹具是用v形槽定位,压板压紧得,效率很低,而且由于毛坯的原因工件找正很麻烦。

网友:
应该根据产品产量来定,最快的就是搓丝了

网友:
这个可以定制一个专业的车床卡盘,

网友:
应该根据产品产量来定,最快的就是搓丝了

管理员 -5 重复上面回帖多次

网友(点评):
又逮到你了 不要讓我看見你 看以打一次 還有你這樣不厚道的人

网友:
搓丝是肯定不行的,因为这是一个管材,一搓丝产品就变行了,建议用内夹在螺纹端,再车螺纹效率应该会快的。

网友:
做个卡套用弹簧夹头夹着 但有个条件就是毛坯 偏差不能太大

网友:
用管子模型作夹具,车床卡盘夹紧即可.

网友:
5楼方案可行,用涨簧涨夹内孔,涨夹得用液压或气夹,也可以自制机械涨夹,结构不复杂,那是工艺技术员的事。不但会设计,还得会调试。

网友:
用管子模型作夹具,车床卡盘夹紧即可

网友:
这个是水道配件吧,去找水道配件厂里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管子也能搓丝,一搓还是圆的么?

网友:
不能先车螺纹,后弯管?

网友B(2011-07-17):
这种模锻件弯管接头一定要注意毛坯的公差,一般情况下这样的产品要先打磨,修锉,用专用夹具上车床加工,这是针对批量产品。只有把毛坯的几何尺寸控制了,才能设计夹具,我们做飞机管按头也就是按这个思路去做,希望能帮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模锻件弯管接头一定要注意毛坯的公差,一般情况下这样的产品要先打磨,修锉,用专用夹具上车床加工,这 ...

谢谢!确实遇到了模锻后的外形尺寸不一致这种情况,现在只能校正后再加工。效率好低!

网友:
  做个管子模型 ,把工件套进去锁紧

网友:
先机加工,然后再折弯可以吗

网友:
很简单的东西,大家可以想想直角的一头轴向旋转的路径,就可以想到用什么办法来加工它。最简单,最快的办法是吧三爪卡盘放在弯板上,在加工管螺纹。加工完事 ,用卡盘在夹住另一头。。

网友:
靠!在里面发现一问题,好多人都是不会瞎忽悠,有的人说的都不这边,这和我们厂一产品很像,我们的是热镀锌后的无缝钢管,可我们就是批量生产,工装很简洁,很方便!

网友:
楼上的也是弯管吗? 夹具也是V型卡槽吗?

网友(2011-08-22):
毛坯精度影响加工的话,就要对毛坯精度提出要求。
可以设计一个弯板夹具,采用螺旋压板夹紧,效率淡然没有自动加紧效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