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同学知道这是什么玩意

楼主(2011-06-17):
有个朋友仓库里的,他也不知道什么东西,
应该是个电机,cmg牌子的,问我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上面用的,哪位朋友知道?

网友:
铭牌不是很清楚,但是可以看出有三角形和星形接线的图示,可以确定是一种电动机,可能是做一些不完全是旋转运动的输出。把铭牌拍清楚一点传上来看看吧!

网友:
好像是防爆电机,还不太一样啊。

网友:
没见过。期待高人吧

网友:
应该是个电机,或者是电磁铁--就是那种刹车用的通电制动的。
个人观点,仅供大家参考。

网友:
是不是执行器啊?控制阀类的

网友:
可能是电机,也可能是变压器

网友:
应该是一套装置,由电机带动的,具体什么用途,请发详细的图片以便辨认

网友:
Ed 系列电力液压推动器。下图是国产的:
电力液压推动器是一种集电机、离心泵、油缸为一体的结构紧凑的驱动控制装置。可与制动器配套。

网友:
应该是做直线运动的一种电动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