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板和铝板的焊接,加工西门子产品遇到问题

楼主(2011-06-17):
在加工西门子的产品,发现有个出线排 是铜板和铝板焊接而成的。我们都是发外焊接的。
在此,我想了解一下铜和铝焊接的工艺。大虾不吝赐教一下吧。呵呵。

铝板的厚度是6mm. 其中铜板是6块1mm叠加而成。铜与铜的焊接我们自己焊,就铜和铝 麻烦点。

各位有啥建议?

网友:
铜和铝也能焊?感觉上挺困难!

网友:
铜可以和铝焊接???不可以吧,有谁接触过,我也想知道

网友:
回复 楼主:

到焊接版块请教

网友:
当然能焊,可以用亚弧焊/埋弧焊/压焊等,不过工艺要求比较高。

网友:
有哪位大侠知道的,出来谈谈啊

网友:
我这能焊,见图片,是以前焊的一个军品,6061铝和紫铜。

楼主:
这个是工件的大致形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用万能51焊条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用万能51焊条吗??

不是,是用电子束焊接的。

网友(点评):
恩。应该可行。电子束焊。。。

网友(点评):
是肯定可以的

网友:
铜与铝的焊接可以使用电子束焊接,爆炸焊接,电磁成形。

网友:
现在铜铝焊接多采用激光焊接,效率很高的。

网友:
我知道铜和铝的焊接用摩擦焊,但是板料的焊接难度比较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 我在板材之间开了个 阶梯状的坡口 来方便焊接  不知道这样是否好点》?

网友:
我也不在行,是否进行试焊,先在铜一侧镀上铝层再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就是对零件及工装的精度要求要高,不然偏了,就焊不住了,
设备投入也太大

网友:
电子束焊接能焊的。呵呵。

网友(2011-07-19):
铜铝过渡板和铜铝复合板都是用摩擦焊加工的

网友:
可以用搅拌摩擦焊

网友:
当然能焊,呵呵,其实这种焊接接在可能在每个家庭中都有,就是冰箱,冷凝器与蒸发器的铜铝管焊接,

网友:
能焊,钎焊可以满足要求,制冷行业经常用铜管和铝管用钎焊,耐压特性很好,不过焊条和焊剂都特殊,原装进口材料,贵。一点点不卖。

网友:
异种金属焊接用高频机焊效果好,利用电磁原理加热金属,干净、快速、焊口好。可以联系我,发工件到我们公司来试焊。

网友:
lz这种薄板型,可以考虑使用超声波金属焊,专门针对铜和铝的。

网友:
感觉如果想节省的话,钎焊是最好的方法了,看工件的受力情况和工艺要求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是,是用电子束焊接的。

感觉电子束焊接成本是不是比较高啊 一般制造企业还是很看重成本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电子束焊接成本是不是比较高啊 一般制造企业还是很看重成本的啊

 看什么件,什么量了,几块钱的也有,几千一道焊缝的我也做过,依据工艺复杂程度以及设备的损耗来定的。

网友(2011-09-03):
用交流氩弧焊机紫铜201焊丝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用万能51焊条吗??

好好  好好     新手  以后多多 赐教啊

网友:
学习了,不错,但还有是不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