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洗阀的工作原理和作用,请教

楼主(2011-06-17):
求高手解惑:冲洗阀的工作原理和作用???

网友:
我的理解:闭式系统中可以加冲洗阀来冷却油液,低压侧油液通过冲洗阀到一个常开的溢流阀流到油箱。

网友:
冲洗阀的压力设定,怎么改变通过其的流量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用过不大了解,是不是调溢流阀的压力啊?  用过的传授下?

网友:
是啊,就是调溢流阀的压力啊,调它的压力怎么能改变流量的呢

网友:
冲洗阀块倒知道,冲洗阀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名词。
液压系统上的?

网友:
将泵或马达低压侧部分热油的油液引回油箱

楼主:
个人在混凝土泵车上见过这个,也是个组合阀。具体的功用就不太清楚了........

楼主:
谢谢7#的回答!顺便问一句:那这种元件的话是不是只用于双闭式系统啊?还有,它是由溢流阀和换向阀组成的,那溢流阀的压力如何设置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7楼得帖子,图中你看他的冲洗溢流阀和换向阀中间有个定量的节流孔!
溢流阀的压力比补油泵的压力低点,低的多溢流的多流量大点,但是总的流量是受节流孔限制的!
如果流量大了   就把溢流阀压力调大点   溢流的少了   流量就小了啊    个人理解是这样的   望高手指点!!!

楼主:
明白10#的意思,但冲洗溢流阀的压力设定值总该有一个调值范围,它该以那个元件的工作压力值为参考呢?若太小的话,泵总处于卸荷状态,若太大,没有起到冲洗溢流、冷却的作用。还望高手指点一二,不甚感激!!!

网友:
在闭式回路中,主回路由泵和马达组成,补油泵进行补充油液外,还通过旁回路把泵和马达的外泄油循环进行冷却和过滤.因冷却的油量有限,以及主回路的油液不能充分的替换,所以有整个系统温度过高的问题.为改善此问题,在主回路中设置冲洗阀,(低压优先的梭阀+溢流阀组成),让主回路强制少量溢流至旁回路,提高冷却和过滤效果.

网友(点评):
谢谢,终于看懂了。

网友:
突然看到论坛里某个帖子的图片
其中的冲洗阀是16bar 30L/min的
这个压力我觉得应该小于闭式泵吸油口的压力,也就是补油泵给他的压力。 闭式泵给他的可能是20bar的样子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某闭式系统.jpg

网友:
煤矿机械上有用到,如采煤机等

网友(2011-08-06):
跪求补油泵和冲洗阀配合使用的工作原理?如何实现热油放出的?望高人指教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
我的理解是,起溢流作用,安全作用,能使系统平稳

网友:
冲洗阀主要作用是利用补油溢流阀与冲洗阀的压差将系统运行产生的杂质及热油替换回油箱,同时为泵控制部分提供压力。至于替换的流量,与补油溢流阀和冲洗阀的压差有关。

网友(2012-03-28):
学习了,正在找国产的货,望推荐下。。。

网友(2012-11-21):
个人认为12楼和18楼说的比较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