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solidworks画动画?

楼主(2011-06-17):
就是画一个箱子沿一个曲线运动的动画效果?动画初学者求教。。。谢谢啦!

网友:
把箱子放在一个曲面上,相切,然后隐藏曲面,在箱子上添加线性马达,OK

网友(点评):
言简意赅

网友:
OK 我试一下!

网友:
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网友:
二楼能说的详细点吗,俺是初学者,线性马达是什么、

网友(点评):
线性马达就是平时说的直线马达,另一类就是更常见的旋转马达。

网友:
这个在下面的模型与运动算例之间进行切换,切换到运动算例应该就可以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