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忙了

楼主(2011-06-17):
不知道该从何下手,不知道该用什么机器
本人没从事过钣金制作,现在想给别人加工皮带轮护罩,各位请帮忙小弟。需要知道从下料到制作完成的所有工序,最好能介绍下用什么工艺和什么机器。  先谢了

网友:
一般工序是先用剪板机下料,后画线包栝展开料,后用折边机,人工弯曲,再焊接整形.孔用钻床.

网友:
我的经验是,先出图纸,再出展开图,然后是数控编程,接下来是下料,展平,剪板,折弯,封角,表面处理,装配。。。。。。

网友:
皮带轮护罩那个东西,算是异型件,剪板机和折弯机都用不上。具体说用什么设备来做,需要看你的设计。一般需要激光切来落料,然后用模具或者滚圆机来弯曲。最后焊接到一起。

网友:
具体需要什么设备要看你护罩的结构复杂程度来定,所以楼主最好上个图。结构简单的话,展开划线,手工切割也不是不可以,然后再手工或加热后手工成型。但剪板机应该要有的。

楼主:
就是这种形状的,用0.35mm的铁皮制作,请大家帮忙

网友:
用联合咬口或角咬(通风白铁类)

楼主:
谢谢大家了,小弟受益良多

网友:
做一个的话,手工放样,剪刀,锤子,用联合咬口或角咬(通风白铁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