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卷取机送料机构马达,液压缸的选型问题

楼主(2011-06-17):
如图,我要做个卷取机夹送机构,在上压辊液压缸及传动侧液压马达的选型上遇到了困难,我是这样考虑的,已知卷取速度,上压辊跟带钢接触点的线速度应该跟带钢速度一致,也就是说不能打滑,由此可以求出上压辊的转速,这一转速是在带钢摩擦力矩以及液压马达输出转矩的共同作用下实现的,而带钢摩擦力又跟液压缸施加在压辊上的力有关,液压缸外形已确定,现在问题是要选择液压缸压力等级,以及液压马达选型(压辊转速达到1100多转,本想用摆线液压马达,结果没这么高转速的型号,用A6V变量马达可行不)。

我能想到的就这样,也不知道对不对,有没有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
       夹送辊只是将带料送入卷取机卷轴,正常卷取时压辊应该是打开的,即只有下辊接触带材,只要将下辊做成被动辊就行了。压辊用液压马达驱动,只在送料时工作,转速应该不高。
    从图中看,你的夹送辊与卷轴中心高度相对位置似乎不合理,要么就是导板上限不对。如果是下卷取,导板摆动上位怎么跑到卷轴上方去了?按图示意也不可能是上卷取。

楼主:
明白了,多谢这位大侠,这个卷取机是下卷取,不过导板是两用的,右边还有开卷机,所以导板上限在卷轴上方。

网友:
哦!什么设备啊?开卷机卷取机紧挨着在同侧还比较少见,能否简单介绍下该生产线的操作工艺过程?让社友们也有机会学习、交流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二辊轧机的,轧机左右各有一个卷取机,图片上的是右卷取,卷取右边还有矫直机,开卷机,如下图:
因为这套轧机还在设计当中,而且是私人企业,我不方便透露太多,还请见谅。

网友(点评):
嗯!可以理解!有空多交流啊!

网友:
1.那我的理解是,你这套开卷机运行动力是由夹送机构来完成的,矫平机压辊只是从动。
而我见到的开卷机也不少,直线运行动力是由校平辊通过多轴传动的,夹送装置只是一个导向机构
2.夹送装置动上,下辊与校平机共用分动箱的产品,我也见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