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想开发一台电子连接线自动焊接机

楼主(2011-06-17):
目前USB类的电子连接线中,连接器与线材的焊接都为人工焊锡。本人想开发一台自动焊接机的,想请问下社友们有做过类似的机器吗,可否介绍下,让小弟参考下

网友A:
外层屏蔽线怎么办?
芯线翘曲怎么办?

网友:
先别说这个了,就是单根线的焊接也是个难题,线不是原件,会变形的

楼主:
目前有2个方案,1。就是做行走治具的方式,线材,连接器,在机器外用人工组装好在治具上,然后治具放入机器中焊锡,2。参照自动打端子机中的方式,将线材用机械手夹持与连接器接触后焊锡

网友:
我比较赞同楼上2的说法,可以把线用夹具夹住,头上细小的线用比较扁平的,用如同镊子性质的机械手夹持住,同器件连接,再锡焊。
如果线和这个是一个生产线就比较好实现了,毕竟每根线生产出来时,可以就一根根的出,或一根长的一段段的截,这样,焊接的时候就可以找到线的头。但要是只焊接,那就需要有个可以把线跟开的部分,或用人力,自动分离。

网友:
要是能开发出来就好了,期待楼主
1

网友:
继续加油呀,希望你能做出来

网友:
统一做成 水晶接头

网友:
自动焊锡这个可以实现的
问题在于焊锡会存在假焊
你这个要分以下几步考虑
1、先线材自动剥皮
2、剥皮完毕自动送往USB端口焊接点,或者USB自动送过来接触线材。、
3、烙铁自动找点,也就是坐标。
4、控制焊接时间,烙铁停顿时间,送锡速度。
5、可以考虑用覆带做循环送线材,在第一个点停顿剥皮,第2个点实现接口自动送过来至线材。
6、然后送接口的动作完毕后,烙铁开始下来工作,每个焊接点怎么停顿,停顿多少时间,这个真的有些费心费时间。
      你这是4根线,也可以考虑用双烙铁。难度就大了一些,不过效率高。
市场上有自动送锡的自动工装卖的,直接买来就可以安装在你的设备试试
去年我试做了一台自动点焊拖焊线路板的非标,买了个自动送锡工装,1500RMB,上面有个小小的步进马达控制送锡,还可以调节烙铁温度。
最终还是失败了,注意原因就是存在假焊,点焊基本可以实现,但是线路板很多地方需要拖焊,这个没能实现。
今年换了公司,那个设备成为我职业里失败的唯一一台。
杯具吧。。。。。。。。。
希望你能成功,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谢谢伯乐 的以上指导,我想请教下你那1500的送锡工装是不是那种破锡机??有没有内部的图片什么的看看,

你那个假焊原因,我分析应该与烙铁温度。送锡机构的送丝量。还有就烙铁头的移动速度这几个方面有关系吧,

我现在的想法是,
1:线材自动剥皮-----二层绝缘线剥皮机构,本人接触不多,不知道是加热剥的,还是一层一层剥的,
2;剥皮完成后焊锡,可以采用机械手或者覆带移送到位,但是现在关键在与有4根线,而且还要分辨颜色焊接于不同的点位,(不同的连接器4根线的位置不一样),我打算采用CCD来分辩,然后机械手抓取到相应的位置(此可根据不同的产品自行设定),此步我担心使用CCD整个机器的造价会上直线上涨,机器搞出来后没人要啊。。。。
3最后焊锡,你说的假焊提醒了我,所以我想不使用烙铁与锡丝,用电阻焊的方式去焊接。但是我东西会损伤塑胶,此步需要做试验

    望多提宝贵意见

网友:
要自己开发啊  哪你太牛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需要分线色吗?那有把握电极都正确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内部结构图这个没有哦,以前那家公司对于保密管理非常严格,电脑上不了外网,更别说谁私自拍照了
刚才在百度搜了一下,外观就如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汗。。。这个问题真没考虑到,谢谢提醒!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了。这种我知道,

网友(2011-07-18):
我公司是专业做这种设备的QQ119021850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那种焊线可以做到什么程度。是否需要人工分线。你公司网站可否看下

网友:
我们公司做过这种机   半自动的就是人工在机器外把线 和连接器放好到治具种再放到机器上自动焊       到我们公司网战看看啊  http://toolshw.chinawj.com.cn/index.aspx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谢谢伯乐 的以上指导,我想请教下你那1500的送锡工装是不是那种破锡机 ...

不用烙铁和焊丝的想法很好,再提醒一下:你可以首先分色,定位于等距卡爪,然后,四根线同时去“蘸锡”,最后用电阻加热头将四线同时与连接器端“热压合”。OK !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要的是自动分线的,不需要人工分线。你那用治具的已经在生产了。
请问下你网上的焊锡机是自己做的吗,那个图片怎么跟福之岛的好象啊.

网友F:
回复 网友B:

请问一下你烙铁是采用的恒温烙铁吗?是买那一家的,我最近考虑买一套,咨询了快克烙铁,要2.6万一套送锡丝和烙铁温控装置。

网友(点评):
焊线也焊的好?焊元件和固定物体的不稀奇,焊线能保证不虚焊的好像没见过啊

网友:
lz可以看看超声波金属焊相关的资料。

网友(2011-11-06):
我们以前也焊过,可以制造出来的,加油吧。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呵呵

网友G:
楼主的项目进展如何了?好像最近类似的焊接项目越来越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项目进展如何了?好像最近类似的焊接项目越来越多了

你在那里。有需要 吗

网友(2011-12-25):
楼主,我期待你的产品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回复 网友B:

请问一下你烙铁是采用的恒温烙铁吗?是买那一家的,我最近考虑买一套,咨询了快 ...

快克的还可以,我们公司购买了一些,我最近也在搞自动焊接的,我的难度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层屏蔽线怎么办?
芯线翘曲怎么办?

这两问题可以解决,加几个动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谢谢伯乐 的以上指导,我想请教下你那1500的送锡工装是不是那种破锡机 ...

你想咋解决? ;'.//////////

网友:
自动分线有解决方案么?

网友:
剥线机加点焊机,远古时代就有了。
电子厂,马达厂都用的

网友(2012-03-14):
楼主进度怎样了啊,出产品了没?

网友:
这个不好实现的。主要难度就是在对应颜色的线怎么跟接头一一对应。哪怕用视觉对比,如果线是缠绕在一起的,那么你分拣的时候就会有干涉的危险。而且,绝缘外皮不能剥离太多,因此细线露出的长度有限。对分拣线头造成困扰

网友:
汽车上的线束都是用的插接件啊,博世和泰克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2018-07-06):
请教楼主的设备实现了吗,怎么自动分线的??

网友H:
有关USB线束焊接自动化,可以找我约聊,我们已经成功做了很多自动化生产线,水果的充电线就是我们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关USB线束焊接自动化,可以找我约聊,我们已经成功做了很多自动化生产线,水果的充电线就是我们做的

水果,苹果?

网友:
线,先做一个治具把线材和连接头固定,再用热压焊机焊接,前提材料上是加过锡的

网友(2018-09-26):
我做过类似 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