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制螺纹,该用多少转速,怎么进刀?

楼主(2011-06-17):
   请教一下大侠们。美制螺纹,调质的毛胚,很硬。该用多少转速,怎么进刀。谢谢。

网友:
大的慢点 小的快点 硬的话线速度VC 60

网友:
我们一般都用700或800,快了太费刀

网友:
要看产品有多大了

网友(2012-04-12):
可以编一个美制螺纹的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