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攻M8的牙会烂牙,怎么处理?

楼主(2011-06-17):
请教一下各位高手,铝合金攻M8的牙会烂牙,怎么处理?

网友:
用菜籽油,检查一下底孔是多大的.

网友:
最好采用挤牙工艺

网友:
底孔直径是不是小了?攻丝的丝锥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不是一次攻成的吧,两次以上的时候,不小心就会烂牙

网友:
是什么样的铝合金呢,与材质关系很大的,类似的问题我也遇到过,换材料就好了。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批量很大,是铝的问题,软铝,材料是没法换的,最后是上加工中心用螺纹刀做的。

网友(点评):
软铝,尽量使用挤牙。

网友:
底孔不要太小了。按标准大一点,攻出来的牙才漂亮,又不会烂牙!!

网友:
这个你说的铝合金是什么型号的。现在市面上卖的有一种铝合金本来就不是什么铝合金,是用铝杂做的。

网友:
用挤压丝锥做螺纹

网友:
我也碰到过铸铝在立加上攻M4的牙烂牙,后改手攻就很好了。

网友:
一句话,这是技术活,光说不练是不行的,y

网友:
是在什么设备上攻的?用了冷却液吗?如果没有冷却液,建议把转速调慢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B:

做一下硬度测试, 最好时效至T6

我想应该不会有问题

网友:
攻丝时注意手劲大小就好了

网友:
如果材料没问题的话,攻丝的时候加菜油,攻之前把丝锥清理干净,尽量一次攻到深度。

网友:
控大点  多上油看看可以吗

网友:
我一般用煤油或酒精,效果不赖

网友:
不知道攻牙得时候有没在丝锥上涂抹些冷却液 (我这就用废导轨油),铝料软且黏,在攻牙得时候时刻注意排屑及冷却,这样就不会有乱牙得现象。

网友:
最好配钢丝螺套,否则以后也会烂牙。

网友:
底孔是不是太小?换个新丝锥,攻丝时加点儿煤油试试

网友:
先检验加工出来的底孔和牙是否OK,才能判断是钻头还是丝攻问题。还有就是材料是否做过时效,没做时效的料会很软,也会导致烂牙。以上可能性请考虑。。。。。

网友:
说明你铝的牌号,用什么丝锥、机床。正常用加工中心用切削液 三四千转攻不成问题。

网友:
材料杂质太多了,丝锥选个排屑好的。

网友:
丝锥用进口的,50元以下的不能用。
材质硬度保证在70以上,以下的加工太软

网友:
铝的话用挤压丝锥比较好

网友(2012-07-10):
攻牙出现这些问题很正常
从三个地方入手解决
1、攻牙机(不同的攻牙机有不同的优点跟不足,按攻牙机特点来定攻牙工艺)
2、丝锥(铝材料,灿牙多半是 铝销烧结在丝锥上引起)
3、攻牙油,选用铝专用攻牙油,达到排销及烧结问题

详情可欢迎访问 上海万木春网址:服务电话:400-059-8488

网友:
烂牙之后 可以改成螺纹套,就免于报废了

网友:
材料太软,用菜油或色拉油,转速慢点。

网友:
攻牙加油润滑,底孔稍微大一点点。用锋利一点的丝攻,纯铝都不会烂牙

网友:
大家都回答了这么多,还有一个问题,加工时。丝锥和底孔是否在一条直线上?

网友:
铝合金的螺纹孔一般要偏大一点。过于太小容易出现楼主的情况

网友:
挤压螺纹丝锥,要不你把丝锥引扣修长一点

网友(2013-03-12):
现在是牙烂了怎么处理是吗?加牙筒

网友:
前提是加工铝制品专用丝锥
1.在加工中心上干,可能是挤销,用长柄的丝锥,使其便于排销。
2.硬度不够,热处理一下

网友:
用航空铝会好

网友:
用煤油试试,以前这样处理过效果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批量很大,是铝的问题,软铝,材料是没法换的,最后是上加工中心用螺纹刀做的。

M8怎么用螺纹刀加工呀

网友:
煤油或柴油冷却,一次攻到位,多次容易烂牙

网友(2013-05-03):
看看底孔多大,加油

网友:
1.镶牙套
2.换一个新的丝锥,注意攻牙时保证垂直,

网友:
多数因为材料的问题。根据孔是盲或通孔选择合适的丝锥。

网友:
用粘稠度低一点、流动性好一点的机油作为切削液,底孔加工至6.8mm,用的丝锥最好是高速钢的,刀具一定要锐利,要不然很容易粘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