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那个G76的X要怎么取值?

楼主(2011-06-17):
    哪位大侠知道车2又8分子3的锥螺纹啊!那个G76的X要怎么取值啊!!
希望高手能帮一下小弟啊!在些谢过了!!

网友:
终点坐标即可 起刀位与R数值要搞对

网友:
兄弟我只试了下,具体参数不明,期待高手讲解!!

网友:
我是路过来这学习的啊

网友:
不要被图误解!终点就是罗为最终点!

网友:
g76x  z-71 r- x就是螺纹长度71处得 小径值!~!~! 要注意R的使用r 应该是负值 是大端直径减去小端直径除2 不要忘了带上负号

网友:
GO X50 Z4
G76 P020160 Q50 R0.1
G76 X67 Z-72 R? P1300 Q450 F2

网友:
回复 网友A:

G76车锥度时怎么不能退刀,小径2 0 大径 35  长 10
G00 X30 Z0
G76 P022260 Q100 R100
G76 X17.4 Z-10 R7.5 P1300 Q500 F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