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加工件价格的简单估算方法,请教

楼主(2011-06-18):
新手上路,想知道加工件都是怎么定价的,请高手指点。
本人总是把握不好工时,请高手指点。

网友:
在工时上面没有捷径可走,切削手册经常翻翻,估这东西要靠个人的经验积累,常下车间,多学工艺。

网友:
也想了解 不是有简单的公式吗 比如看零件大小 材料 加工的孔呀槽呀 等的多少,另外还有精度 就可以得到大概的价钱吗?

网友:
这个不是靠固定的公式来解决的 要靠平时的经验积累  做多了自然就知道了

网友:
材料费计算、加工工时、处理(淬火、电镀、喷涂、氧化、发黑等)总和。
但是要懂得加工工艺,工艺不一样,价格相差很大。

网友:
同意楼上的 工艺是关键  零件的难易程度决定了你的价位

网友(点评):
工艺不一样选用的设备不一样、加工工时不一样,就会产生价格不一样。

网友:
一切都是神马呵呵,理论上谁都会说真正运用到实践中难啊,有个系数之类的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处理(淬火、电镀、喷涂、氧化、发黑等)
你知道价格吗?

网友:
注意体现在工艺上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