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制别人的CAD图形,打开文字变成问号,为何?

楼主(2011-06-18):
我昨天把我同事的cad图形复制过来,打开里面的文字都变成?呢,都是用的2005版本啊,

网友:
你把他的字库文件考过来,再试试

网友:
2楼是对的,就是他CAD上字库,你那电脑上没有。

网友:
因为你没有他的字体,复制他的字库,注意,是CAD的字库,扩展名是shx,不是系统的字库
不然,你下了附件中的万能字体试试,下载后,复制到CAD的font文件夹内即可

网友(点评):
请问CAD字库怎么找到? 谢谢!

楼主:
谢谢啊,能加你为朋友吗

网友:
有个bak文件吧

网友:
估计是大字体的问题,复制大字体文件到“font”中即可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事情  现在明白了

网友(2011-11-06):
要不就是版本问题,就不就是你电脑没那个字体

网友(2013-12-06):
先打开cad软件把图形粘贴上去,我試过的

网友:
呵呵,字体问题,把他的字体库复制到你的里面就好了

网友:
请问CAD的字库在哪里?怎么能找到?请指点!谢谢

网友:
一般是C:\Program Files\AutoCAD 2XXX\Fo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