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台设备,抬升机构不好弄,请教

楼主(2011-06-18):
在下有台设备要设计,其中有一抬升机构要求如下:
要求匀速上升25mm(抖动越小越好),  到达指定位置立即停止,停留一段时间3-5S,下降,下降后停留较长的一段时间25S,再重复以上过程,上升到指定位置的重复度定位要好+/-0.05,  不知道用什么机构合理。

1、用气缸,匀速和抖动效果不好,不知道用大缸径的是否效果好点,大马拉小车。
2、液压效果应该不错,但不考虑。
3、用伺服电机带丝杠,成本高,应该效果不错。步进电机不知道效果如何。
4、用减速机加凸轮机构,减速机需在25s之后再启动,完成的一个动作后再停止25S,减速机起始点如何复位准确。
5、电动推杆运行速度好像挺平稳的,不知道好不好控制。

楼主:
好心人帮忙啊,着急用

网友:
即然要求抖动越小越好,那就用伺服电机吧

网友:
  你可以尝试设计一个定制凸轮,在上下两端保持等径圆弧,实现3~5秒及25秒的停留,其余时段实现等速运动,不过为了实现运动平稳,必须要求二阶(即加速度)连续,或者至少不要有太大的跳跃。
抛砖引玉,具体必须你自己去计算,算完后直接找数控加工即可。

网友(点评):
这个凸轮也不是那么简单,呵呵

网友(点评):
确实不简单,要做好需要很好的功底。 需要不断的试算才能找到最优解,满足速度及加速度要求。最好自制程序计算。 但是算好后加工绝对简单。

网友(点评):
凸轮是个难点啊,曾经做过一次,老麻烦的说。

网友:
3最靠谱,载荷多大

网友:
你用减速机加步进电机加凸轮机构如何,这样负载变化时对电机转速影响小点

网友:
觉得四楼方法好 圆弧做的长点那么电机停的位置就没必要这么准了,基本有个感应器就可以控制! 另外步进电机应该是可以达到精度的 只要选择的丝杠螺距小点应该没事。

网友(点评):
精度与丝杆的螺距大小有关系吗?

网友(点评):
当然有关系,螺距小些精度会高些

网友(点评):
是有关系的! 主要原因是由于电机,特别是步进电机,它走的是步距角。假设一步进电机1.8度得步距角,不加细分,选的丝杠螺距为x,那么他的精度可以走到:X*(1.8/360)

网友:
你只需要2点的定位 那样的话试用气缸最为经济 但是定位的精度达不到+-0.05 震动肯定会有在两个终点,你可以另外安装一个液压缓冲器用来减震,速度不知道你要求的样,但是速度越快两边终点的震动越大。 速度越慢震动就小。   控制上用个两位五通电磁换向阀,应为你的控制点就两个,用继电器就行啊。  你的负载不知道多少,你要用你的负载选择缸径。

网友:
用伺服,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诸多要求的

网友:
用伺服电机或步进电机对于较精确的位置控制好一些,但作为升降机构不知电机转矩能否满足。

网友(点评):
伺服电机的转矩不够,能否通过增加减速齿轮来实现?呵呵

网友:
载荷和上升速度最好能晾一下

楼主:
负载不大,悬臂2KG,行程也就25mm,有谁用过电动推杆的来讲一讲。

网友:
气缸+控制器可以实现!

网友(点评):
空气是可压缩的,这个恐怕不太稳定吧

网友:
电动推杆由驱动电机、联轴器(DTX型)、蜗轮、蜗杆(DTW、TDTW型)、减速齿轮(DT、TDT、DTZ型)、螺杆、铜螺母、导套、推杆、滑座、外壳、内调行程开关等零件所组成,电动机通过变速机构减速后,带动一对螺杆、螺母,把电机的旋转运动变为直线运动,利用电机反、正转完成推、拉动作,推力与拉力相等。

其实电动推杆就是一变频电机和一减速机构组成的,完全可以自己买电机加减速机来代替推杆,而且配置灵活.至于定位精度0.05,可以加装编码器和限位开关来保证,实现0.05的精度完全可以.

网友(点评):
限位开关来达到0.05的精度,看起来有点困难

网友(点评):
限位开关是用来减速的,编码器来保证0.05的精度.

网友:
可不可以这样:
用一个水平移动的斜楔来控制上升动作,那么你上升到指定位置的重复度定位+/-0.05可以放大5~10倍(根据斜面的角度计算),也就是+/-0.25~+/-0.5,这个精度就很容易实现的,再选个经济的动力来实现。
提供下思路,具体还要看你的机器结构而定。

网友(点评):
我觉得还是这个比较实惠 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个人感觉你这几种方案都是可行的,要看你的负载大小和机构设置。你排除了液压,看来是比较小型的机构,那么比较合理的选择就是气缸和步进电机了。气缸的特点是速度快,但是负载不大,出力与气源有关,要想平稳运动,可能需要安装阻尼器;步进电机主要是接线比较麻烦,考虑到还有动作控制也需要一些电路,应该优先考虑。至于电动推杆或者往复电机,其实都是内置了丝杆机构,个人认为使用场合需要仔细研究。补充一点,凸轮机构也可以实现,但是现在一般不作这样纯粹的机械了,因为维修比较麻烦,效率也比较低。

网友:
你需要带的东西时多大的,现在的推杆可以带600KG的东西,就是速度比较慢,要是速度快了就承重比较小。 你也可以专门定做看看的。
用伺服电机比较贵,也需要好的控制器,步进电机的力就没有那么大的,还重。
其实电推杆就是减速电机带螺杆的,有自锁的。

网友:
楼主只说不要怎么抖动,那多少是个限?我也认为用汽缸比较好,经济实惠。

网友:
伺服电机带链传动,我们设备是提升两米高度的,感觉那个就比你说的那大点

网友:
首先汽缸不太现实,因为有震动存在。
伺服成本高
凸轮加减速机即使能够实现也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凸轮需要相当高的尺寸精度,方可达到正负0.05的要求
2.减速机即刻停转的时候会有缓冲吧,难以停稳。这个是难点。。
步进电机+滚珠丝杠这个成本取决于你的升降平台的负荷
   如果重量不是很重,用个小点的步进电机也才几百块钱,国产的4-5百可以搞定。
   你的行程要求在25MM,即使买行程50左右的丝杠也是在几百块钱。
   所以个人建议采用步进马达。
   以上仅个人愚见。。。

网友:
其实气缸的抖动可以加缓冲器来解决的,关键看要求的速度了
不过要达到0.05的位置精度必须加机械定位
感觉还是步进加丝杠比较划算

网友:
载荷是多少 推荐使用步进电机陪滚珠丝杠 价格便宜 还能达到楼主的要求

网友:
回复 网友B:

确实不简单,要做好需要很好的功底。
需要不断的试算才能找到最优解,满足速度及加速度要求。最好自制程序计算。
但是算好后加工绝对简单。

网友:
我觉得步进电机加齿轮齿条就可以了。才25高2公斤

网友:
好。非常感谢。顶一下

网友:
用丝杠+步进电机吧;用凸轮什么的都存在磨损和精度上的问题

网友:
使用直线电机可以吗?我最近看到了关于直线电机的介绍,如下供你参考:
利用直线电机驱动装置可以很容量地达到小于1μm/s或高达5m/s的速度。直线驱动系统可以保证恒定的速度特性,速度偏差优于±0.01%。在需要较高加速度的应用中,较小的直线电机可以方便地提供大于10g的加速度,定位精度在3μm以内。

网友:
我是新手 但我觉得伺服电机最保险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样做还不如用伺服马达带螺杆呢,两者成本没差多少!

网友:
为什么不可以综合一下,楼主思路不要太过于规矩了,呵呵
可以用汽缸带平面凸轮也可以实现啊,PLC控制,随便停留多少时间都可以,控制气压可以有效
控制冲击,再有通过CAM曲线完全可以将冲击吸收掉的。
另外,现在有一种新型传动体,叫电缸,学名叫电动控缸器,是取代汽缸的换代产品,价格方面
我当听过新品发布会上讲过,比丝杠模组便宜挺多的,也比较划算,如出于经济性就可以用我上面
说的方式,如果对粉尘环境要求较高可以考虑电缸代替。仅供参考。呵呵

网友:
用链条加滑轮提升。摆线针轮减速机即可。加感应开关。很简单的一个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D:

汽缸屁股后连弹簧,减震缓冲。。

网友:
用凸轮做上下运用  变频电机控制速度 时间

网友:
诸多方案
楼主具体怎么做的
分享下

网友:
用步进电机带减速箱,用变频器及PLC控制,应该可以满足

网友:
20002009  的方法比价好 投入少 易实现 赞成,要注意加速度连续,是为了防止大的波动

网友:
可以使用圆柱凸轮机构进行上下的提升!

网友:
回复 网友E:

伺服系统的控制成本高。实际上如果负载变化不是很大直接用步进加丝杠可以满足要求。但要设计原点。也可以用电机,减速机,凸轮来实现。

网友:
应该使用凸轮机构,停顿时间用同心圆,速度自己算一下,

网友:
现在市面上有现成的伺服电动缸销售,我做的一个东西用到了这个东西感觉还比较好用,负载效果也比较好

网友:
齿轮齿条也可以啊……………………

网友:
用间歇器,有卖的但要定做

网友:
直接买伺服电动缸,位置控制可以很精确,肯定可以满足要求,价格可能要贵点

网友:
要求不够明确,如果可以,请告知详细一点,成本要求控制多少,我帮你想想。zyh7522@126.com

网友:
伺服电机加丝杆。。。。

网友:
其实我是来拿威望的 LZ莫怪...

网友:
二手装载机铲车市场价格网
二手汽车吊市场价格、二手吊车网市场价格
二手挖掘机价格网、二手挖掘机市场

网友:
还是用丝杠+伺服电机的组合比较好,直线电机精度蛮高的不过很贵,看LZ得具体用途了,齿轮齿条间隙无法消除要达到这样的重复精度是比较困难的,而且容易磨损,凸轮设计复杂,维护不便,汽缸平稳性不好控制。还有一点凸轮和汽缸实际使用中噪声都比较大,特别是工厂里机器较多时

网友:
如果用凸轮,建议用槽轮式的,如果还觉得震动大,可以考虑增加平衡块

网友:
根据负载选合适的步进电机带动消隙丝杠来传动,精度肯定达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