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Mn钢切削性能如何,容易加工吗?

楼主(2011-06-18):
65Mn钢切削性能如何,容易加工吗?请高手赐教

网友:
锰钢的硬度很高,加工一起难度很大。我们曾经有一次加工65Mn钢,那是因为铸件厂给我们把材质弄错了,本来要的是生铁的,结果弄成65Mn钢,加工的时候就发生了炸裂,我们有7  8件这样的,结果通通炸裂。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那是不是要退火一下比较好啊

网友:
请问加工个什么样的工件。。。。有图看看不

网友:
65mn加工完全没问题

网友:
只要不淬火,切削感觉没问题。

网友:
可以加工,但切削性能不是很好

网友:
最好是热处理以后,切削性能会好一点,也可以换特殊刀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