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5.0工程图转为DWG文件总是出错

楼主(2011-06-18):
我的proe5.0工程图转为DWG文件为什么总是出错???????

网友:
在proe工程图中  点另存为  选择位置及格式.dwg  确定后  直接进入输出界面  点确定即可  如果没有设置配置文件的话  在CAD中打开图形要放大25.4倍才是1:1图形

网友:
你连出错的状况都不说,叫别人怎么帮.....

网友:
转成cad以后打不开还是转成的cad图都是错误啊?

网友:
楼主没有说清楚5。0出错在什么地方。

网友:
是不是你导出的时候版本设高了  改成03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