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逆止器的旋转方向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

楼主(2011-06-18):
       顾客订单传来这样一个图纸,我司是给他们配逆止器的,由于逆止器是起到逆止方向的作用,所以在设计时必须根据减速机的转动方向来制定逆止方向的,经过与顾客沟通,他们说也是买过去再卖给他的顾客,他也搞不清楚。
图上标有键头的是皮带机传动方向,但是减速机与电机在这里是怎样转动的,而逆止器逆止方向是?请高手指点。

楼主:
唉!还是自己搞明白了,那句老话还靠自己。第一张图顾客绘错了,这个型号的逆止器属于高速逆止器,应当安装在电机的对面,按图上的逆止器位置,必须是低速的,所以错了。从结构与系统转动分析,三条皮带机上的逆止器都应当是S时的。问题解决了也要分享一下。

网友:
这个东西应该是很容易判断的:电机驱动的方向一定要能够转动,而反方向就不能转动,这个逆止期就是为了减小电机停止时被负载带动反转和反向时减速机中齿轮的受力的。

网友:
ZSY型的减速机是4级,所以电机转向应该与皮带的转向相反

网友:
图中给出了传送带的运动方向就知道了减速机的输出方向,知道减速机的型号就可以查出输入轴的方向了。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问题吧。2楼说的对。

网友(2023-01-10):
看清传动方向应譔不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