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钢套电热增减径设备,哪家有做的?

楼主(2011-06-18):
听闻市面上有小型的钢套钢圈类电热增减径设备,想了解一下,不知道哪家有做的?

一般是壁厚5-15mm,内径40-100mm的合金钢,要求增减径范围1-3mm,另外,这种方式处理过之后是否会对材料力学性能造成影响?

网友:
一类是要控制尺寸的,扩或缩到规定尺寸,扩用机械斜楔扩管机,缩用模具推缩,
另外一类是控制性能的,所谓‘焊管无缝化处理’,即通过对焊缝拉伸,提高使用性能,这个看材料了,不是什么管都可以,

你最好先找个行业内的家伙,离你近的,给你好好讲一下,假如真玩,玩大口径的可以找阿拉,太小的就没有啥意思了,银子太少了,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多谢回复,过侠赚的哪里是银子,都是金元宝核算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虾不能这么说,羞刹某些家伙了,哈哈,

假如你玩轴承圈,还是基本玩到尺寸,冷碾扩一下就算了,反正不很严格,太严格了也没有销路,我玩过轴承全厂,了解这个,做太好了,要饿死的,国情吗!
小的碾扩机,江浙都有生产,性能一般,凑合也能用,

阿拉说的是大输送管,机械扩,因为有性能要求,有银子保证,可以玩,倒不是想从小老板头上扒皮,扒不出来,哈哈

网友:
本人路过,跟各位高手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