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内孔和底锥度,不能超过10丝跳动!

楼主(2011-06-18):
我厂做下图的产品,要车内孔和底锥度,要保证螺纹跟锥度不能超过10丝跳动。

现在我用丝攻攻产品的时候,丝攻很容易坏,做不几十个,有时通为过,有时磨一下又止不住,有时要么就断,

我用的是经济型数控。

先说说我如何装夹丝攻的
先用高度尺找到车床中心,差一点没有关系,可以通过工装来弥补
先做两个尖一点东西,一个夹在主轴上 ,一个夹到台钻夹头上
排丝时候先对好。

谁能帮帮 我呀!

网友:
M10X1你既然是经济数控车,为什么不用车呢!而用数控车最不擅长的攻丝,无语,这个螺纹用黑皮的白钢刀,车呀,不行你就车二刀,再攻丝,,攻丝是数控车最不擅长的,注意呀!

网友:
我觉得内扣用刀挑出来比较好,是钢件吗

网友:
该工件 用丝锥加工是可以。我分析丝锥折断的原因
丝锥和机床主轴的中心高,同轴度不够。
看了你丝锥的装夹方法,你是在目测找正,不行。应该用机床自身精度找出丝锥和机床主轴的同轴度。
方法   在主轴装上钻头或其他刀具后,在刀台加工一孔位,再把钻卡头装上,同轴度基本保证。
       仅供参考

网友:
这个件我手里有图纸  正在帮客户设计非标刀具  螺纹孔断丝攻主要是丝攻和主轴中心不在一条轴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