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有经验的师傅们给点心得,车床转速,切深,进给量,如何搭配最佳(基本原则)我觉得这个做机加工久了的师傅应该很有心得?在这方面我真的很欠缺,老是感觉自己的参数给的很不满意。

楼主:
还有就是能不能给刀具切削出个定义:刀具的最佳切削状态?车(铣)削什么样的材料达到什么样的状态才是最佳状态,以此为例,将相应材料的最佳加工状态列出来。如果可以的话算不算是简化了机加工技术问题。

举一例子:加工XX材料,用XX刀具,粗加工切屑成XX形状,精加工切屑成XX形状....这些都是最基本的,当然机加工中种类很多,出现的问题也很多,这些就需要有经验的师傅们来分享他的经验了。
如果每个人都贡献一条类似于上诉的加工实例的话,那么这么多人的话就可以汇集出一篇“机加工经典典集”了,这样也就更加方便大家学习交流了

本人虽然入行不久但也总结一小点经验,希望能带动高手慷慨解囊,不吝赐教
1  低碳钢的加工:刀具材料推荐用金属陶瓷,品牌特固克CT3000/东芝NS530,根据不同加工形状选择刀片形状,粗加工铁屑成短螺旋状向外飞溅(用的是MT断屑槽特固克的,买刀的时候注意问下卖刀的),精加工成丝状连续从主切削刃口向下留出,按照出屑形状调切削三要素,只要能达到切屑形状,保证加工质量的情况下尽量提高速度,我做小件一般粗精加工一把刀,光洁度粗糙度精度没的说,一个刀尖的正常切削工作时间都长达30小时(辅助时间不算)

在我这边我没发现有其他加工厂家比我这刀具加工低碳钢效果好的(我主要做的20#钢,Q235),也有可能是我刚出道见识太短,如果有不对的地方还请师傅们见谅赐教,更加希望有师傅能分享些:制定切削三要素的心得给我,不盛感激

网友(2011-06-19):
查机械手册,上面有相应的技术参数,可以找到,不过还得看设备和员工的技术水平了!·········

网友:
笼统的讲,粗车,刀要高于中心,精车要略低于中心。。。。

网友:
这个是经过时间慢慢摸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想让有经验的师傅出来分享下他们的经验,以便学习,可能这个世界上无私的人基本没有,这也是一个制约中国技术发展的一个大弊端啊

网友(点评):
前面不是有一位师傅说得很详细了吗?

网友(点评):
您认为这整张帖子里的所有信息加起来能够:详细,二字?机加工如果就这么点东西的话,这个论坛可以关掉了,如果每个人都能像“6楼喝雪花.”一样的分享出自己的经验,那么机加工还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的.?

网友:
很难讲明白。不过我还是支持楼主的NS530刀,真的很不错,我用它做调质料。
图纸要求、刀具使用成本,材料、使用环境,等等等等。三要素很灵活的。
个人认为以螺旋状铁屑,2至5厘米自断,铁屑向后飞,为最佳。
根据要求合理选择刀具(焊刀、成形刀),只要保证低成本高效益高质量,其它一切都是空话。
师傅们不要骂啊!哈哈!俺说的都是实在话!

网友:
有很多的东西说了也没有用,你如果自己做的话就明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们这里最主要的机器就是仪表车床和数控车床了,便宜的很的那种数控车床(本人在宁波余姚河姆渡,比较偏爱金火机床,这里主要做液压接头)。做两种车床的经验互相穿插。我们从做仪表车中知道要车的光 一般刀尖应该比中心高,有时候光的让人难以置信。可是这套放在数控车床上用似乎就不合适。现在工人紧缺,后继乏人啊,我就想数控车床操作能尽量傻瓜点。刀片刀杆全用机夹的,参数调整好 直接就可以上,可就是比较难。尺寸好把握,光洁度太难控制。

顺便说一句 闻名天下的河姆渡遗址现在全部免费参观,(似乎是永久免费,这个不是很确定)欢迎各位来瞧瞧。

网友(2013-07-03):
引用 网友C:
那按照你上面说的加工低碳钢的加工方法
刀尖高度是应该高于中心呢 还是低或者一致 ?
加工中碳钢比如典型 ...

刀片的倒角太大

网友:
偏角  后角  前角  刃倾  修光  排屑……一系列的综合  以达到图纸要求  不管是普机还是数控   很多东西不是我说你说他们说了就能一时半会儿就完全理解的 起码不会理解的很透   唯一的解决办法:多实践,多积累 ,多总结。  纯属个人看法  不是很成熟  敬请指正!

网友:
我也是进来学经验的,希望高手们多说说

网友:
我干普车,数控没干过。在6163上车100直径的园轴,径向一刀车10毫米,0.4的进给没问题。刀自己磨得,巻肖挺好的,我的经验是切削刃不要太快,卷削槽卷削槽与刀面基本是平的。

网友:
在实际中体会

网友:
我偷偷的告诉你,不管是粗车还是精车,到要和工件的旋转中心一样高最好,除了车细长轴一定要把刀装的高一点。然后关于这个机床转数和进给量及切削量的选择说了你也搞不清;这个其实也简单,粗车的时候只要你刀磨的好,完全可以在断屑的情况下不断的提速,直到快要接近刀的承受极限,因为粗车就是要快速的让工件成型。目前的刀具市场鱼龙混杂,刀具在切削的时候散热相当重要,不要上去就把刀口烧掉。精车的时候加工量留多留少也相当重要,有的材料,还有直径小的工件精车加工量留多点反而能车的亮。但是,亮是亮,光是光,这是两个概念。根据图纸要求的光洁度去选择机床转速以及走到速度,书上说多少转切多少走刀速度多少都是放屁的。

网友:
很好希望能和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2020-05-01):
不同的材料参数不一样,拿铝合金直径100来说,车床首先要动平衡和水平要好,转速可以达到4000,刀具用PCD切深2mm,F0.3

网友(2020-06-18):
低碳钢都上陶瓷刀了嘛。。。。。。。。 这是氪金加工厂3 [; T7 n; Y$ O

网友(2011-06-18):

还有就是能不能给刀具切削出个定义:刀具的最佳切削状态?车(铣)削什么样的材料达到什么样的状态才是最佳状态,以此为例,将相应材料的最佳加工状态列出来。如果可以的话算不算是简化了机加工技术问题。

举一例子:加工XX材料,用XX刀具,粗加工切屑成XX形状,精加工切屑成XX形状....这些都是最基本的,当然机加工中种类很多,出现的问题也很多,这些就需要有经验的师傅们来分享他的经验了。

如果每个人都贡献一条类似于上诉的加工实例的话,那么这么多人的话就可以汇集出一篇“机加工经典典集”了,这样也就更加方便大家学习交流了

本人虽然入行不久但也总结一小点经验,希望能带动高手慷慨解囊,不吝赐教

低碳钢的加工:刀具材料推荐用金属陶瓷,品牌特固克CT3000/东芝NS530,根据不同加工形状选择刀片形状,粗加工铁屑成短螺旋状向外飞溅(用的是MT断屑槽特固克的,买刀的时候注意问下卖刀的),精加工成丝状连续从主切削刃口向下留出,按照出屑形状调切削三要素,只要能达到切屑形状,保证加工质量的情况下尽量提高速度,我做小件一般粗精加工一把刀,光洁度粗糙度精度没的说,一个刀尖的正常切削工作时间都长达30小时(辅助时间不算)

在我这边我没发现有其他加工厂家比我这刀具加工低碳钢效果好的(我主要做的20#钢,Q235),也有可能是我刚出道见识太短,如果有不对的地方还请师傅们见谅赐教,更加希望有师傅能分享些:制定切削三要素的心得给我,不盛感激

网友:
为什么还没人回答。期待。。。

网友C:
那按照你上面说的加工低碳钢的加工方法
刀尖高度是应该高于中心呢 还是低或者一致 ?
加工中碳钢比如典型的45钢,又是什么样的办法 ? 我们这里加工45钢新买的刀片一定要磨过或者用油石油过才能做出光洁度来,如果不磨不油,车直径比较小的时候(比如直径12),就很难车得光。

网友:
车(铣)削加工的书籍里貌似都有常用材料对应刀具材料的切削速度,可以参考着用,再依据实际切削情况来改变这些参数。

网友:
我是做普车的。数控不明白。比如粗车45钢50---100的通孔,断屑的话,一般就是C型屑,不但乱飞,还把合金头下打个坑。我认为这时最好出管屑。就像自行车刹车线似的。这样能沿着主轴孔排出。刀尖要略高,卷屑槽属于圆弧形,进给量根据吃刀量来定。我认为刀主要是在刀刃,刀刃“光润”寿命就常。粗车很多人磨个横刃,在砂轮那蹭一下。我认为这个3秒钟的动作能决定你这把刀给你带来的心情。磨的太大刀的前角就不起作用了。但是手法在高明,砂轮在好用,磨出的横刃也在0.4左右。这时最好在把刀的住后面(刀刃的垂直面)轻轻叫砂轮“舔”一下。砂轮要平。不行就回去拿油石去磨。油石是修复用的。如果刀基础没磨好,你用油石磨一个晚上也无济于事。刀尖,个人经验粗车时习惯磨个平角(文字表达能力不好,说不清楚),增加强度,粗车又不要光洁度,至于圆弧,我只磨成0.5左右的直线....
   盲孔的话,就必须断屑了。不断屑的话能把人折磨疯(有经验的人都清楚)。刀刃低,低多少看你转速、进给量、吃刀量。有时转速高了就断屑了,转速低就顺利排屑。低的太多,而且刃倾角也小,就容易“憋屑”了。这把刀命不长了,加工表面像狗啃的。最主要的特征是刀架镇的厉害,声音恐怖。先说这些吧,全是个人愚见,望高人指点一二

网友(点评):
看来真是做过车床的,呵呵,绝对经验之谈

网友(点评):
太仰慕您了 ...

网友(点评):
佩服 这才是真正的经验之谈 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刀尖都是摆在中心位置上的,除了有时候镗孔我放高一点,对这个调整刀尖高低的加工方法不懂,请问这位师傅这里面有什么窍门吗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11111111

网友(点评):
者灌水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