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G轴承使用时应注意的4项基本事项

楼主(2011-06-18):
  FAG轴承的寿命是与制造、装配、使用都紧密相关的,必须在每个环节都做好,才能使FAG轴承处于最佳的运转状态,从而延长FAG轴承的使用寿命。
  运动一段时间后,振动和噪声维持一定水平,频谱非常单一,仅出现一、二倍频。极少出现三倍工频以上频谱,FAG轴承状态非常稳定,进入稳定工作期。
  继续运行后进入使用后期,FAG轴承振动和噪声开始增大,有时出现异音,但振动增大的变化较缓慢,此时,FAG轴承峭度值开始突然达到一定数值。我们认为,此时FAG轴承即表现为初期故障。
  这时,就要求对该FAG轴承进行严密监测,密切注意其变化。此后,FAG轴承峭度值又开始快速下降,并接近正常值,而振动和噪声开始显著增大,其增大幅度开始加快,当振动超过振动标准时(如ISO2372标准),其FAG轴承峭度值也开始快速增大,当既超过振动标准,而峭度值也超过正常值(可用峭度相对标准)时,我们认为FAG轴承已进入晚期故障产,需及时检修设备,更换滚动FAG轴承。
AG轴承表现出晚期故障特征到出现严重故障(一般为FAG轴承损坏如抱轴、烧伤、沙架散裂、滚道、珠粒磨损等)时间大都不超过一周,设备容量越大,转速越快,其间隔时间越短。因此,在实际滚动FAG轴承故障诊断中,一旦发现晚期故障特征,应果断判断FAG轴承存在故障,尽快安排检修。
    FAG轴承使用时应注意的4项基本事项
    1、轴和轴承室公差的选择与控制
AG轴承压入轴承后应转动灵活无阻滞感。如有明显转动不灵活,则表明轴的尺寸太大了,公差要下调。如FAG轴承压入轴后用手转动有明显“沙沙”感,则可能是轴的公差太大或轴的圆度不好。所以在控制好轴和轴承室公差时也要控制好圆度,目前国内很多厂家只对公差进行控制,没有对圆度进行控制。
    2、FAG轴承的装配方式
  因为FAG轴承是高精度产品,如装配不当很容易对FAG轴承沟道造成损伤,导致FAG轴承损坏。FAG轴承在装配时应有专用的模具,不能随意敲打,在压入轴时只能小圈受力,压大圈时只能大圈受力。装配时要求采用气压或液压,在压装时上下模要外于水平状态,如有倾斜会导致FAG轴承沟道因受力损坏,而使FAG轴承产生导响。
    3、装配异物的防止
AG轴承在装到转子上做动平衡时很容易将动平衡时产生的铁屑进入FAG轴承内部,因此最好是装FAG轴承前做动平衡。有一些厂家为了装配方便,装配时在轴承室内涂上一些油或油脂起润滑效果,但往往操作人员很难将量控制好,如果油或油脂在FAG轴承室内积留较多,在FAG轴承转动时很容易沿着轴进入FAG轴承内部。日本FAG轴承室最好是不要涂油或油脂,如非涂不可则要控制不得在轴承室内有积留。
    4、漆锈的预防
  漆锈的特征是多发在封密式的电机,电机在装配时声音很好,但在仓库内放了一些时间后,电机异响变的很大,拆下FAG轴承有严重生锈现象。以前很多厂家都会认为是FAG轴承的问题,经过我们的不断宣传,现在电机厂已经意识到主要是绝缘漆的问题。该问题主要是因为绝缘漆挥发出来的酸性物质在一定的温度、湿度下形成腐蚀性的物质,把FAG轴承沟道腐蚀后导致FAG轴承损坏。该问题目前只能是选用好的绝缘漆,并在烘干后通风一段时间后装配。

网友:
每看一帖我都要顶,因为我不仅学习了,我还要成为将军。

网友(点评):
宁夏百瑞的?

网友:
好详细  学习了  谢谢楼主

网友:
每看一帖我都要顶,因为我不仅学习了,我还要成为Führer。

网友(点评):
请问是什么是Fruhrer

网友:
LZ
麻烦回答两个问题。
第2点中,“装配时要求采用气压或液压”,舍弗勒从来没这个要求,请确认资料来源。
               或者说这个要求是有前提的,但我在你的帖子中找不到前提。
第3点中,“日本FAG轴承室”,能具体解释下什么是什么意思么?FAG在鬼子那没工厂啊。

另外,“轴承室”这个词是英语专业的人翻译的,他们不懂技术,我们也不苛求,但我们应该使用标准的术语--轴承座。

网友:
新手过来学习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3 字节 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学习一下 另外多写几个字 省得又说我字数不够

网友:
我不是宁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好学习了677777867856657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