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车,3种排削方式,哪种最好?

楼主(2011-06-18):
3种排削方式,哪种最好?考虑各方面因素。20钢,单边5个,YT5。

网友:
中间的不好

网友(点评):
如果是镗床中间的最好

网友:
看起来刀不怎么快

网友:
车外圆碎屑,车深内孔最好是长屑

网友:
右一最好,铁屑c型。

网友:
铁屑c型

网友:
中间的肯定是不好;左边的最好,切削力也最小,就是看断的时候往哪飞;右边的打副刀面,还可能伤到已加工面;左右两种都好除铁屑,尤其是左边的。

网友(点评):
我就不明白了中间的就没1点好处?切削力不是最小吗?中间的虽然会伤到加工表面,因为是粗车无所谓的啊.我觉得如果能控制中间的这种断削方式可能是最好的吧!

网友:
肯定是C形的最好啊 !!!!!!!!!!!!!!!!!!!!!!!!!!!!!

网友:
C型最好,不会乱飞,收床子时打扫起来最方便

网友:
按理说是最右边的好,但就怕开始车时不断,要是最右边的半径再小一些,那就更好了,(可以把槽开的窄一些,别太深了,槽的外侧比内侧稍窄)最左边的不太好,收铁屑的不愿意要,如果都下这样的铁屑刀子不好掌握,弄不好就会出一根很长的,不安全,中间的就不用说了

网友:
C型屑虽然好清理但是比较费刀,刀头以下磨损较快快拿

网友:
车外圆的吧,左一最好,不过不要使切屑伤到已加工表面。

网友:
我也觉得应该是左边的好  右边的好像铁屑会乱飞

网友:
左边的好  切削力小 工件不容易变形
中间的不用说了   肯定不好  像是挤出来的
右边也可以断肖好刀尖冷却好

网友:
本人路过,跟各位高手学习下!!!!!!!!!!!!

网友:
这三者中左一最好
削再短点就最好了

网友:
右一最好,铁屑c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外圆长好,内孔碎好。

网友:
哪种好要看加工的是什么,如4楼所说,但不管哪种,销子车成蓝色,毕竟有点废刀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车调质38CM钢,铁屑不变篮机会太小了

网友:
4楼道破玄机。要看你车的什么位置啊.....内孔的话C型屑,但是乱飞,(我曾经这个原因被老板定为危害公共安全罪)但是盲孔的话这个最好了!还有你单边五个,走刀多少?看颜色你的刀真的不快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不考虑排屑,选第一个,如果数控车采用自动排屑,选用第三种

楼主:
回复 网友C:

蓝色的削就代表刀子不快?虽然我说不上为什么,但是蓝色削的确不能说明刀子不快!

楼主:
回复 网友D:

半径再小的话,刀子被吃刀的力度加大温度升高(一般粗车都不加水的),磨损加大。影响刀子的寿命吧!

网友:
c型最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要看你怎样选择走刀速度和吃刀量了,只要安排合理并不会对刀子有多大影响

网友:
这些很难说什么好什么不好。看个人喜欢

网友:
不管是车外圆第一种最好,车内孔第三种最好。。。。。。。。

网友:
我倒是觉得蓝色的切屑是最好的,材料处于蓝脆区温度,切屑容易折断,切屑功率小或者说机械效率高,工件容易达到比较高的表面粗糙度。

网友:
               分切什么东西了  哈哈

网友:
左右都行,左边最好,中间的不行

网友:
原则上短于10cm都可以,中间的肯定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右边最好

网友:
当然是右边最好了,切屑小,刀具与工件之间没有铁屑长时间停留,减少积屑瘤的产生和避免积屑划伤工件。

网友:
  毛刀 C 的最好 。。。精车的时候   左边的好些

网友:
左边的最好  只要注意断屑   不能太长

网友(2011-07-25):
肯定是C形的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