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弧加工,什么软件有这功能?

楼主(2011-06-19):
一个简单的矩形,四个角是圆角
加工程序搞的那么复杂
请问什么软件有这功能
圆角全用I J 生成刀具路径

G90G54G68X0.Y0.R#927
G00G90G54X45.Y-45.
G90G43Z30.H6M3S6500
G01Z0.M08F6000
G01G41X39.2733Y-45.0353F1250D6
G03X29.2733Y-45.0353R5.
G01Y-45.0353
X29.2731Y-45.4731
G02X29.27Y-46.8069I-206.1289J-0.1817
X29.2619Y-47.4856I-53.3618J0.2983
X29.2412Y-48.2369I-41.0765J0.7522
X29.2148Y-48.7706I-20.7246J0.7589
X29.1515Y-49.5315I-18.4415J1.1517
X29.0707Y-50.1547I-12.4192J1.2924
X28.9112Y-50.9735I-10.7441J1.6681
X28.7036Y-51.7165I-9.0084J2.1166
X28.291Y-52.7552I-8.3165J2.7022
X27.7635Y-53.7011I-7.3429J3.4754
X26.8428Y-54.8671I-6.7184J4.3584
X25.3642Y-56.0868I-5.8057J5.532
X24.4214Y-56.6065I-4.3948J6.8573
X23.375Y-57.0167I-3.723J7.9561
X22.562Y-57.2371I-2.8551J8.9243
X21.6631Y-57.3988I-2.3884J10.6956
X21.1187Y-57.4616I-1.7214J12.5472
X20.4351Y-57.5134I-1.8389J19.7031
X19.9181Y-57.5379I-1.3571J23.2052
X19.1928Y-57.5583I-1.649J45.591
X18.243Y-57.5712I-1.4255J70.3956
X16.8698Y-57.574I-0.9928J146.9604
G01X16.4216Y-57.5742
X-16.4216
X-16.8698Y-57.574
G02X-18.5897Y-57.5676I-0.2456J164.8838
X-19.5463Y-57.5501I0.4558J50.9875
X-20.3596Y-57.5175I0.9166J33.0762
X-20.9581Y-57.4762I0.9387J17.9301
X-21.576Y-57.4103I1.2962J15.0847
X-22.0914Y-57.3317I1.3444J10.548
X-23.0831Y-57.1046I1.803J10.15
X-23.9749Y-56.801I2.3843J8.4656
X-25.1692Y-56.2075I3.1277J7.7925
X-26.2355Y-55.4418I4.1198J6.8621
X-27.298Y-54.3457I5.1583J6.0638
X-28.1557Y-53.0279I6.3474J5.0688
X-28.538Y-52.1813I7.3914J3.8479
X-28.8417Y-51.2499I8.5771J3.3115
X-28.9954Y-50.5831I9.3871J2.5158
X-29.1165Y-49.8313I11.7718J2.2814
X-29.1842Y-49.1881I13.8816J1.7853
X-29.2356Y-48.3758I22.0525J1.8056
X-29.2545Y-47.8231I25.4714J1.1447
X-29.2688Y-46.9486I63.6769J1.4787
X-29.2715Y-46.4913I64.0321J0.6073
X-29.2733Y-45.0353I648.7814J1.5218
G01Y45.0353
X-29.2731Y45.4731
G02X-29.27Y46.8069I206.1289J0.1817
X-29.2619Y47.4856I53.3618J-0.2983
X-29.2412Y48.2369I41.0765J-0.7522
X-29.2148Y48.7706I20.7246J-0.7589
X-29.1515Y49.5315I18.4415J-1.1517
X-29.0707Y50.1547I12.4192J-1.2924
X-28.9112Y50.9735I10.7441J-1.6681
X-28.7036Y51.7165I9.0084J-2.1166
X-28.291Y52.7552I8.3165J-2.7022
X-27.7635Y53.7011I7.3429J-3.4754
X-26.8428Y54.8671I6.7184J-4.3584
X-25.3642Y56.0868I5.8057J-5.532
X-24.4214Y56.6065I4.3948J-6.8573
X-23.375Y57.0167I3.723J-7.9561
X-22.562Y57.2371I2.8551J-8.9243
X-21.6631Y57.3988I2.3884J-10.6956
X-21.1187Y57.4616I1.7214J-12.5472
X-20.4351Y57.5134I1.8389J-19.7031
X-19.9181Y57.5379I1.3571J-23.2052
X-19.1928Y57.5583I1.649J-45.591
X-18.243Y57.5712I1.4255J-70.3956
X-16.8698Y57.574I0.9928J-146.9604
G01X-16.4216Y57.5742
X16.4216
X16.8698Y57.574
G02X18.5897Y57.5676I0.2456J-164.8838
X19.5463Y57.5501I-0.4558J-50.9875
X20.3596Y57.5175I-0.9166J-33.0762
X20.9581Y57.4762I-0.9387J-17.9301
X21.576Y57.4103I-1.2962J-15.0847
X22.0914Y57.3317I-1.3444J-10.548
X23.0831Y57.1046I-1.803J-10.15
X23.9749Y56.801I-2.3843J-8.4656
X25.1692Y56.2075I-3.1277J-7.7925
X26.2355Y55.4418I-4.1198J-6.8621
X27.298Y54.3457I-5.1583J-6.0638
X28.1557Y53.0279I-6.3474J-5.0688
X28.538Y52.1813I-7.3914J-3.8479
X28.8417Y51.2499I-8.5771J-3.3115
X28.9954Y50.5831I-9.3871J-2.5158
X29.1165Y49.8313I-11.7718J-2.2814
X29.1842Y49.1881I-13.8816J-1.7853
X29.2356Y48.3758I-22.0525J-1.8056
X29.2545Y47.8231I-25.4714J-1.1447
X29.2688Y46.9486I-63.6769J-1.4787
X29.2725Y46.3428I-92.5662J-0.8782
X29.2731Y45.4731I-190.55J-0.5606
G01X29.2733Y45.0353
Y-45.0353
Y-60.
G40G0X125.Y-122.
G69
M9
G91G28Z0.M19
G5.1Q0
M99

网友:
上普通车床不行吗?
加个工艺孔!反面装夹……也很快啊!

网友:
只要是数控编程软件。做这个都没问题吧

楼主:
你们还没理解我的意思
程序中是将一个圆弧打断成N个点的
通过I,J的增量实现圆弧插补
这增量是怎么弄的

网友:
用宏程序是最简单而且效率很高方法,专业做模架的把这样的加工方法叫做开框!!

网友:
软件编程都是最原始的,可以理解啊!

网友:
数铣上不 是有这种槽的简化编程功能吗 ??

楼主:
你讲的宏程序确实可以
但是看看程序的I,J增量根本不是一个定值
我是想知道是什么软件后处理的
其实轮廓很简单
只不过想换一种方式
了解了解

网友:
软件自动编程不就是将线离散成点,然后逐点插补吗?
乱嚎,不对不要当真哈

楼主:
那请问是什么软件
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要用软件的话,这个必须修改后处理!!专业人士可以给你搞定!我有几个朋友就是专门做技术支持的!!你需要的话我可以给你问问!

网友:
这是自动生成的程序,用的是圆弧逼近的方式,比直线逼近好,但软件还不够智能,没有识别出这就是个圆弧。

网友:
有一点大家忽略了,机床都是滚珠丝杠+直线导轨,硬件走圆弧其实就是X-Y-Z之间的互动插补,
任何软件都是在该基础之上运作,如果要求LZ那样的智能化,(我没理解错的话,就是手动编
程转自动编程)看似简单的轮廓自动编辑,但机床计算系统所要识别、判断、再输出则通过复
杂的计算才能生成。当然不是说不能,只是该类条件设定和计算在另一个软件包内生成。
(有专门软件开发,其实就相当于宏程序)
这就相当于LZ拿上面的程序交给软件开发人员,让他们来处理后再输出你需要的结果。那样你
自然省力不少,但是软件开发人员就要向你要报酬-软件费。
所以,什么都一样会产生成本,同样的成本会产生多少效益的问题那就是老板考虑的事情。

楼主:
谢谢大家的 介绍
收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