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两个油缸顶出高度必须同步进行,请教

楼主(2011-06-19):
需要两个油缸顶出高度必须同步进行(所受压力有可能不同),请教各位高手有什么好的办法?
另外询问,哪里有做一下规格的油缸的:总高度不大于250mm,顶出高度大于100mm油缸外面要加冷却水套(工作环境温度在300°左右)顶出力能够大于10吨,外径尺寸小于120mm,下面低座为150mm的双作用柱塞油缸。价格多少钱?供货期要多久?

网友A:
油缸两个或多个同时工作,必然有同步问题。
最简单并且可靠的办法还是用机械同步。
现在用分配器当然是个好方法,不过如果碰到油缸直径不一致就困难了。
其余采用各种比例或伺服的方法,或不可靠或技术复杂价格太高,没有必要,不必考虑。
至于楼主所要的那种油缸,对于任何有制造能力的厂家,都只是小儿科,设计制作应该是个把星期的东西。

网友(点评):
那还得看人家生产公司忙不忙,忙的话,一个星期,排队都排不到

网友:
如果你是要用油缸而不是自己做油缸,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这些教给厂家来做,术业有专攻嘛

网友:
油缸必须同步进行
不知道你用在什么样的设备上
我们公司有两种这样的情况
1.高精度 ,比列阀+光栅
2.一般 ,分油器

楼主:
谢谢,我要的产品的工作环境温度是300°左右。因为工作空间太小,估计用机械同步不太容易实现了,看来采用分配器比较好些。这样的油缸的价格如何啊,因为设备价格本身比较低,油缸价格太高了就不划算了。

网友:
同步控制要有精度要求,不同的精度所采取的办法不会相同。另外:双作用柱塞缸是什么意思?

网友:
比较简单省钱的应该是齿轮同步吧,不对的地方请多多指教。

网友:
选择《同步马达》是比较好的方式之一

网友:
机械同步或者分流阀吧

楼主:
大家的建议都不错,我们的油缸顶出是要顶到头的,用分流阀还是比较好的,可以减少误差积累。和活塞杆接触的零件的温度高达400度,空间又非常狭小,是否能够有比较好的冷却方式呢。

楼主:
这样的油缸价格多少钱估计

网友B(2011-07-28):
省钱可靠的方法:同轴驱动的等排量双联泵系统,变频调速。

网友:
2个以上液压缸同步的方案取决于你要求的同步精度。现在成功的方案的确有不少,但同步阀方案由于对油液污染过于敏感不可取。各种方案的成本也不一样。我看你对成本比较在意,可能你的同步精度要求不高,所以建议你采用液压缸串联的方案,但是需要解决内泄漏引起的累积误差问题。

网友:
解决同步的方案有好多,但还是要看性价比。一般而言,机械同步和分流阀都会出现使用上的问题,用同步马达相对而言是比较经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省钱可靠的方法:同轴驱动的等排量双联泵系统,变频调速。

对于2缸同步,这个方案也不错。

网友:
同步那就用集流阀吧!精度高就要用比例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油缸两个或多个同时工作,必然有同步问题。
最简单并且可靠的办法还是用机械同步。
现在用分配器当然是个 ...

请问机械同步如何实现,不太了解。

网友:
两个油缸同步,可以采用同步油缸(同步缸,两个缸径不一样)
两个油缸缸径要求一样的话可以采用同步阀,两支油缸受重不一样,效果也很好。
因为我是搞汽车举升机的,要求两支油缸同步比较高,采用的是欧洲进口的同步阀(约1000RMB)
国产的效果不太好。

网友:
保证同步的方法应该比较多的,要选择适合你的工作条件的

网友:
同意四楼的观点 ,比列阀+光栅或者分油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机械同步如何实现,不太了解。

常用的同步齿轮齿条就是机械同步方式的一种。

网友:
液压分流马达。应该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刚学液压不太懂,是不是双液控单向阀可以起到两缸同步的作用啊,请赐教

双液控单向阀是不能起到同步作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刚学液压不太懂,是不是双液控单向阀可以起到两缸同步的作用啊,请赐教

双液控单向阀主要是定位的,俗称液压锁。两缸同步主要是保证进入两缸的流量相同,速度取决于流量。

网友(2011-08-29):
用同步阀   分流集流阀不可靠的 ,运气好碰到的同步精度高点,运气不好同步效果很差,  同步阀国产的就行,发货前在家里试试同步效果

网友:
一个分流集流阀要1000多。。我看不如用2个一样流量的泵好。一个电机带就行。你要的油缸由于安装地方小。就用你说的就行

网友:
应该加个顺序阀

网友:
油压顺序阀

网友:
呵呵大家的意见很多了,我觉得还是用同步阀不叫实惠点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