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转窑的冷却装置

楼主(2011-06-19):
回转窑的冷却装置:从窑内出来的熟料温度在900-1000℃左右,为了便利运输及及利用废热,必须将其冷却。最常见的熟料冷却装置有以下几种:
(1)简单型冷却筒  这种冷却筒是一个直径比窑体直径稍小的圆筒。在长为60-80米的回转窑上,冷却筒的直径为2.0-2.5米,长度为18-25米。冷却筒由单独电机带动,其转速为3-8r/min。在安装时,冷却筒轴线的倾斜角度为3-6°。在这种冷却筒内,前一部分砌有衬砖,后一部分为强化物料与空气的热交换强度,可装设链条并沿筒身长度装设槽钢(或叶片)。链条在加强热交换,而槽钢(或叶片)则在于将物料带到一定的高度后令其落下以加强物料散热。这种类型的冷却筒构造简单,但热效率较低,在最好的情况下,才能达到60-65%。由这种冷却筒内出来的物料温度较高,一般在150-250℃左右。

网友:
要配合图来说明就更好了,加油呀!

网友(2011-09-13):
最好有个图纸说明!!!!!

网友(2015-08-31):
炮筒风机排队冷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