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做过镀锌的材料还能做什么处理?(急)

楼主(2011-06-19):
各位大虾,已经做过镀锌处理的零件由于长时间未使用后有锈斑还能再做镀锌处理吗?
如果不行,该做什么处理,镀铬可以吗?谢谢~~HELP ME~`~

网友:
交给电镀厂重新电镀一下很简单,比做新产品还要简单,一般是先用盐酸洗掉

楼主:
  3Q 如果是这样就放心了

网友:
腐蚀太严重,酸洗不掉的,要打磨

网友(2011-07-28):
要看腐蚀情况,如果不影响尺寸,可以退镀后再 镀锌 镀镍 镀铬 等 ,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