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长距离中心孔加工方法

楼主(2011-06-19):
两块400X400X100(厚度)的钢板,中间有一跟1000槽钢焊接,希望在两块板上加工2个孔,保证同轴,公差范围+0.15+0.04
我改使用什么方法加工啊,由于是批量,可以制作特殊工装,求解~~~~~

网友:
根据你的要求,做相应的工装!不是很难的!

网友:
做个工装是好,可你知道工装的精度要求,你那什么达到,11丝的精度公差你耍在坐标镗才能达到。以我看,关键是你要控制好工装精度后,才能加工。最好楼主上个图

网友:
孔的直径多大,两孔距离是多少,上个图大家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
或者先把两个孔加工好,用两根轴穿入孔中,用两块夹板上紧后焊接槽钢,夹板钢性要好否则会变形。

网友:
上传图样看一下是什么要求啊,根据要求再去做工装啊

网友:
怎么不上图,我们好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