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g7 接点不解 求助

楼主(2011-06-19):
    MA  MC 故障接点输出 这两个点是可能设定的还是内部指定不可设定的?
   m1 M2 我在参数表能找得到 可是MA MC 找不到。他是内部指定故障输出点?这点输出又是指变频什么故障呢?

楼主:
输出功能表中 代码0 运行中  跟代码37 运行中2  都是指运行中。两者又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你也用安川的伺服电机啊。
问供应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也用安川的伺服电机啊。
问供应商啊。

   正在学习。不是伺服电机 是起重变频电机。

网友:
MA  MC 一般可以定义;默认设置是故障输出的常闭触点;具体什么故障还要查看故障代码;可以在面板上或者通讯查询出来!

网友:
不可定义,就是故障输出点,变频器报警,电平就转换。
通用输出点可定义,手册上有详细的说明,请看详细的说明部分,光看简明参数表就有很多不解释。
话说,G7还是不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有一点输入不是很明白哦
   s1 s2 正转 反转 输入   对应输出频率设定值 是分别对应d1--01/d1--02 吗?
  那 s3  s4 s5 选择多段速度指令1/2/3。 是对应的频率指定 从d1--03 开始算多为多段速度1开始吗?
   还是 多段速度1/2/3 直接对应 频率设定值d1--01/d1--02/d1--03  ? 那启动时正反转频率是哪个参数设定的?
          还有过s1-s3 速度对应频率值设定好了 如果 这几个点同时输入变频是直接识别频率值大的输入点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主要好好看看手册上的简明应用例,然后详细看解释,试下就懂了。
首先,正反转只是方向问题,和频率不牵扯,也没必要牵扯。
多段速,通常是8段速,也就是3个点的组合(000,001,010,011,100,101,110,111),假如是4个点就是16段速。每段速是分别设定在对应参数里的,手册上写得明白无误。
搞明白G7,其他的就几乎一样,变频器,很固定的。

楼主:
主要 b1-01 主频率    怎么理解?端子为000输出      没有输入时输出?
那变频器停止时输出2-6HZ有什么用?
我用的是端子s1s2s3 , 4个输入点控制频率。(我是看plc和安川程序 来学习的。现没得电机试)
可是频率b1-01指令理解不了

网友:
B1-01就是第一段速,就是当多段速输入(默认情况下,S5,6,9,10)均为0时的设定频率。
停止时有频率输出?设定是设定,输出是启动后才有输出的。
不试,光看,纸上谈兵,没用,除非你有使用经验。

楼主:
通过设置b1-01 为 0 ,当只接通S1 正转 或者S2 反转,且S5 S6 S7 S8 都不接通, 时候就有输出 按照d1-01输出
设置多段速度1/2/3/4    对应的频率是从d1-02开始的  搞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