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天工件防锈用什么方法好?

楼主(2011-06-19):
我公司做的是露天机械,组装多数是用销子连接,销子需要防锈,销子现在全部用镀铬的方法来防锈,而且单边镀10丝0.1毫来.一根销子防锈费就达近千元,不知那位大侠有好的办法,来帮助防锈.大大小小的销子一部机械的镀铬费用要在5万元左右.

网友:
Cr12淬火后表面会好些的  一般梅雨季节都不会有明显的锈迹

楼主:
回复 网友A:

Ca12是工具,模具钢材料,在结构中很少用到.

网友:
露天使用的螺钉都使用热镀锌,楼主看看有没有参考价值。

楼主:
热镀锌数量少不可能为你单开炉,而外径尺寸好不好控制,如镀多了外型尺寸就大了,按装就成问题.

网友:
用不锈钢钢板(或者非金属材料)在销的地方做个隔离盒、罩之类的,减少与湿空气,雨水等的直接接触。

网友:
s136的材料比较好

网友:
镀铬成本高,改镀光镍就可以了,效果和镀铬差不多,成本下来不少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提供的经验,是否有厂家在做。价格怎么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