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螺纹的图示方法,请教

楼主(2011-06-19):
请高手讲解一下 :
变螺纹的图示方法,给个数控车程序,并讲解一下参数用法?
,期待高手指教!!!!

网友:
G34X Z R F

网友:
G34   X     Z     F     K
F是导程
K工件转一圈螺距减少或增加的值

楼主:
感谢五楼回复,有详细的资料吗?

楼主(2011-07-20):
恳请高手指教!!!!

网友:
G0 X35 这个和G32车螺纹一样的单步定位单次编程加工
Z5
G34 Z-50 R2.5 F10 这里的F是开始的第一牙的螺距,R是递增或递减的量,有正负之分,正表式下一牙的螺距比前一个牙的螺距大2.5,负值则相反,当然有的系统是用K,而不是用R的!
G0X40
Z5
................

网友(2012-07-07):
要是有加工视频!就好了!期待学习!

网友:
听过很多次,没自己干过。

网友(2012-09-17):
这不是锥螺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