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材料的轮子为什么会这样?

楼主(2011-06-19):
如题,分析一下。材料为20CRMNTI的。

网友:
感觉像是锻造问题。要说明热处理、装配、受力、大小等情况才好研究。

楼主:
HRC55-62度。表面淬1.5

网友:
是不是硬度太高啊,我们有一种轧钢的轮子也是这个材料,硬度和你你的差不多,以前老是崩裂。最后改成锻件的。还在试验过程中。

楼主:
我们也是锻料啊。。。。。。

网友:
你这个轮子的工艺是什么,那个过程中出现这个问题啊。

网友:
似乎和热处理有关,偏析造成局部内应力差异,在正火时没有完全。
还有就是材料问题了,有害元素S,P含量是否超标,细化晶粒Mn是否在规格范围内,在检测时需要多取几点,同时检测来料。
应该和锻造工艺和加工工艺无关,加工完需要热处理。

网友:
同意7楼,从热处理和材料两个方面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