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漆老是头痛,期待解决!!

楼主(2011-06-19):
我们是做设备的,表面的油漆是让供应商喷的。基本是二底三面。
以灰黄色和红色的居多。
主要为:1.表面有垃圾。
2.有色差。已建议供应商多配几桶,一换漆就出现色差了,另外不同炉的也有色差。。
3.脱落。
如下图。

网友:
  肯定被忽悠 了,  要不就是价太低,喷涂厂偷工减料

网友:
改用电泳漆!

网友:
这不太简单了,让厂家改用塑粉,不用油漆,高涂装线,这样就不会有这种现象发生···········

网友:
这不太简单了,让厂家改用塑粉,不用油漆,搞涂装线,这样就不会有这种现象发生···········

网友:
白璧微瑕,这个不行就要换几家试试吧,静电喷涂不至于这样子吧。厂家有问题啊,是不是老板过于节省成本了,人家不给好好做拉,呵呵,另外压力容器会有热胀原因也要考虑一下。

楼主:
这只是设备的一部分,都厚板。喷粉不成。全要喷漆的。

网友:
建议使用静电喷涂,不要用刷漆

楼主:
我们的喷漆过程大概是这样
二底三面。然后进烤箱。

网友:
一句话,赶紧找新的供应商,除非是你们的价格太低人家懒的做故意的

网友:
喷漆不太专业但是上面还有小颗粒。。。厂家做前处理了么,比如抛丸
9 r; {, B# ?- C- d' c漆脱落可能是漆的附着力不够,可以做做附着力测试

网友(点评):
酸洗过了。。。测试到是没有。

网友:
赶紧找新的供应商,不能一棵树吊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