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接线--请教

楼主(2011-06-19):
步进电机的三根电源线如果线序接错了会有什么结果?会像异步电机那样只是改变电机的转向吗?谢谢高手解答

网友:
我不是高手,无所谓,和异步电机一样

网友:
不能错接电源线,步进电机的运动是由电机绕组依次接通完成的。

网友(点评):
不要乱说,接反了也只能是反着转的,也不会坏

网友:
这个真的不能接错。接错了就转不起来了。

网友:
我只接过伺服电机,电机的正反转是通过伺服驱动器控制的。

楼主:
谢谢楼上大侠,不过还是晕~;两人认为反转,另俩人认为不转,2:2.
如何是好

网友:
我也学习一下,有没有相关视频教程?大侠没发个地址

网友(2012-09-27):
按照接线说明接好就行。

网友(2012-12-23):
私服和步进电机的转向是有他们的驱动器来控制的

网友:
绝对不可接错哦!!!!!!!!

网友:
我来告诉你吧,
步进电机是有2相(4线,5线。。。。),3相3线,4相8线。。。,
接错了,刚好和正确的顺序按相顺序相反,反转,若是其他顺序相反,则抖动或不转。
伺服也一样,只不过可能会失速

网友(2013-08-01):
不能接错

网友:
不能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