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的密封难题

楼主(2011-06-19):
最近有个台湾的磨床,里面的阀板(功能就不细说了),形状为两块长方体的铁板,大约为:200X250,厚为:50、20,50厚的那块上面铣出来的很多凹槽、小孔,需要与20厚的铁板叠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油路。两块板中间的密封件坏了,原厂的密封件是一张纸,形状跟油路吻合。

尝试了很多方法都不行,用胶垫也跟油路吻合,但胶垫被挤出来了,胶垫都换了几种。用纸一下子就冲怀了,20厚的那块不是很平整,两块板都不能加工,中间只能加快密封垫密封。

各位有什么方法介绍一下,小弟谢了!

网友:
你试一下用紫铜皮做个垫(厚度和以前一样)最好把两块油路板放在平板上研磨一下。

楼主:
谢了。补充一点,压力:20~50KG。紫铜皮也想过,但两块板都不能加工所以没用上。不知道有没有一种中间是铁,两边是胶的材料呢?

网友:
问题就在他的这个纸质的密封垫上,到底是何种纸质的?

网友:
看起来简单,做起来难。
主要是密封纸的厚度和在滑阀处的吻合,伸出滑阀运动不灵活,缩后有泄漏,再加上装配不到位,功能都达不到了。是吗?

网友:
LZ再好好琢磨一下原装的密封。
那个密封的尺寸大小应该刚好能放到阀底板上的槽内,而且厚度是略高一点,这样就不会被挤出来了。
你自做的胶垫密封尺寸不对。

网友:
楼主的维修工难道不知道青稞纸这种东西?
找做机修的要一块,蒙在阀板上,用锤照着原来的开孔敲出来就好了,别敲错了哦,但愿没把那张鼓了的扔了。

网友:
那是不是四氟板哦,他的摩擦力小

网友:
用紫铜皮吧  大路朝阳老师说的那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