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一个空心的粉末压制的工件

楼主(2011-06-19):
看图。我们车的是一个空心的粉末压制的工件。内径是80 外径是111.2 要求内径车到95 并且有个R2.6的角度。。请问如何编程? 我们车床是后置刀架 广数980TDa

工件是个圆形的空心工件。。黑色粗线部分就是要求车掉的。

网友:
我不是做程序的,但是这个程序实在简单吧?R2.6是无法检测的,建议在刀具上磨出来。

楼主:
没办法让电脑板自己走出来吗??

网友A:
就那么简单一个内孔?编不出来程序?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那么简单一个内孔?编不出来程序?晕!

初学者、、、请问可否指教?别晕OK?

网友(2012-04-30):
jiushi 就是啊 磨一个圆弧的车刀 一刀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