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钢件时咋留余量?

楼主(2011-06-19):
在加工钢件时,公差是自由公差,编程时里面一般留不留余量,还是铣到位。我加工是一般没留余量,因为我考虑到了让刀,可有时候零件刚好铣到了零线,没有让刀现像。如果遇到了有公差的又咋办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
这个问题很好解决  按照图纸编程  然后调用不同的刀补不就能控制余量公差了
要是同一类型的零件 不同尺寸  你就编个宏程序   然后调用呗

网友:
自由公差得考虑是干什么用的,得符合装配要求。加工中的各种因素。公差不严或者粗糙度要求不高可考虑对零走

网友:
自由公差应该是十三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