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攻丝机的原理?

楼主(2011-06-19):
有种攻丝机,和台钻样式一样。但是当我们用力往下压机器就正传,往上抬机器就翻转。这是什么原理,谁能告诉我,越详细越好,谢谢。

网友:
这个不用抬  他有自动的倒转  你一直向下按他攻丝到你调的深度是就自动的倒转出来了 , 你一抬丝锥就折断了。

网友:
正好我最近买了一台,说简单些,上下各有一个摩擦片,下边的一直正转,上边的反转,它们之间是离合片,开机时离合片在弹簧的作用力下,和上边的摩擦片啮合,所以在反转,当向下攻丝时,离合片与下边的摩擦片啮合,变成正转。很好用的。

网友:
靠的是两个磨床片  一个正传一个翻转  你把上面的盖子打开就知道了

网友:
哪位大侠发个图说明一下

网友:
哈哈。就是摩擦压力机!!!我们厂里很多台!!!

网友:
没看到过。
没图没真相,有图说明下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