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尖粗糙度为3.2 ,用什么刀加工好?

楼主(2011-06-19):
有一端面孔,直径为13,深6毫米,但钻尖粗糙度为3.2  ,用什么刀加工好啊?

材料是20Gr的,是在仪表数控车床上加工的。
请教各位师傅。

网友:
好一点的硬质合金刀具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
YT15  先10MM钻,后12MM扩,至于粗糙度,可以用铰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