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用CAD,如今有些生疏,望高手指教

楼主(2011-06-20):
这是本人以前所绘制的零件图,今天想再拿出来温习一下结果在R40.5那个圆上遇到了问题不知如何画那圆,所给的中心线向下偏移15这个数据不知怎么用其它部分都没问题,苦思不得其解还望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这和CAD没什么关系,只是个平面几何的问题。
对于两个圆相切,平面几何给出的条件是两个圆圆心的距离为两个圆的半径之和或差。
平面几何应该在什么时候就学习到?

网友:
能否画张100吨的这型状的吊钩.

网友:
这要是在SW中绘制就非常简单:随手绘出形状,然后标注尺寸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没用心啊,跟我一样。

楼主:
唉!评论倒发表不少问题却没解决,我想要的是CAD方案而不是感言,不过我还是要谢谢元帅的建议给我以后绘图多一点方法但是在这图中我利用两圆相切圆心距离是半径之和或差的方法并未行得通还望高手细解谢谢!

网友:
c:\钓钩.JPG看看这个图,我只把你需要的部分的画法给解释完整了,就是图中的粗线部分,细线是辅助线,我给留下了,让你好看清楚怎么画的,其他的没画,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第一回发图,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网友:
只要你能按我所给的图中的圆心把每个圆都画出来,这个图就完成了,那个Φ9的圆是用 相切-相切-半径 来画的,在绘图菜单里一下就能找到了。

网友:
这个图的难点在于那个Φ81的圆的圆心必须用Φ121.5的圆与15尺寸的平行线相交而得,其实只要你仔细想一下,也不难。也许好方法还有很多,我这可能是最笨的一种,希望能达到抛砖引玉之目的。

网友:
多联系吧

网友:
俺才开始学,学不进去啊。没动力。

楼主:
回复 网友B:

加油啊!我也只是略懂皮毛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C:

唉,图片看不见太可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其实我发的那张图半径为40.5的圆圆心是可以根据三角形的勾股定理将横坐标算出来的(通过两圆相切两圆心之间的距离为两半径之和或者差的方法)但是还要进行平方和开根号我想这方法应该不是出图者的本意,希望有其它更简便的方法参考。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这位兄弟的帮忙虽然你发的图我没能够看见但是刚才从你那话里我顿时领悟了(这个图的难点在于那个Φ81的圆的圆心必须用Φ121.5的圆与15尺寸的平行线相交而得),很好的逆向思维,我是长时间做与绘图无关的工作思维都定势了看来平时还是要加强练习。兄弟真的非常感谢!

楼主:
谢谢大家这两天来对小弟的关心,上述问题我已经解决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E2NTUxfDk5OTc2OWRkfDE3NTQ1MDcxNzR8MHw%3D

网友:
就是这个图,希望能对你有些帮助。

网友:
这是画法几何的事。学画图的基本功!

网友:
在yzlhw的指导下做出来了。也是困扰了好久呢。
Φ121.5的园是关键。r40.5+Φ40.5/2=r60.75,也就是Φ121.5
谢谢!

网友(2011-10-27):
计算求解,多联系吧,方法应该很多

网友:
这样的 以直径为40.5的圆为圆心,再以40.5+22.25=62.75为半径做圆,以偏移15的线和这个圆的交点为圆心 以40.5为半径画的圆即是你所画的圆了。

网友:
主要找出R40.5圆的圆心即可:
1、将水平中心线向下偏移15mm;
2、依Φ40.5圆心为圆心,20.25+40.5=60.75mm为半径画圆;
两者交点为R40.5圆的圆心。

网友:
我画了一下,这个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