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和轴的接触很紧,用专业的方法怎么安装?

楼主(2011-06-20):
轴承和轴的接触很紧,用专业的方法应该是怎么安装啊。我们现在就砂纸都不用了,直接用磨光机,然后直接把轴承装进去。我感觉这样很不好。请大家指点。

网友:
如果本来就是过盈配合的话,是不能把轴打磨细了再安装的。
安装方法可以是直接压进去,或者热装:加热轴承; 或者冷装:冷冻轴。

网友:
1、用压力机装;
2、热装法;
3、若轴是空心轴,可以采用向轴孔中通入干冰(堵住一端),但要掌握时间和轴收缩的尺寸。

网友:
呵呵,我们直接用斧头砍,你那个效率太低了。

楼主:
我们厂是生产麦芽的,这个轴承就是立绞轮上的。是翻麦子的,共有2个轴承,是锥形轴承。主要是容易进水。

网友(点评):
用带密封的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我们可以给领导建议一下。

网友:
其实不太建议用冷却法来安装轴承,因为没有办法避免水汽在冷的轴承表面凝结,尤其是轴承滚道表面一旦凝结水滴,大部分非调心将无法清除,只能靠一些手段加速水气挥发,但是这又增加了污染物进入轴承滚道的风险。
轴与内圈是过盈配合的话,还是建议使用加热法来安装。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请教下一般热油多久为好?

网友:
这个不是多久,是要控制轴承的温度在80度以下。

网友C:
回复 网友D:

请教下一般轴承的内、外圈的公差是多少?

网友:
轴承型号说一下。。。。。。。。

网友:
2312TN1+2312KTN1…这个,还有一般的深沟球轴承的内外径公差是多少啊?

网友:
轴承型号说一下。。。。。。。

网友:
2312TN1+2312KTN1…这个

网友:
我们这里配合要求不是太高,一般是粗砂纸,不过锉刀好像比砂纸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请教下一般轴承的内、外圈的公差是多少?

这个每个尺寸段的轴承都不一样的,这个国标里面可以查到的,轴承型录里面也能查到

网友:
是不是可以尝试下千斤顶配合套筒顶入,呵呵,很野蛮。

网友:
     我们大量装配轴承都是用热装。轴承加热装制有卖的,不贵。

网友:
回复 网友E:

手册上是正公差,但是实物是负公差。我的轴承座经过一年后,内外圈都磨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手册上是正公差,但是实物是负公差。我的轴承座经过一年后,内外圈都磨掉了……
受力有点大的

网友:
最好是热装,可以消除应力

网友:
以下图表是用于公制径向轴承(圆锥滚子轴承除外)的普通级公差数据(仅限于内径):
http://www.skf.com/skf/productcatalogue/jsp/viewers/tableViewer.jsp?tableName=1_0_tt1.tab&maincatalogue=1&lang=zh

网友:
你可以到这个网站去查
http://www.skf.com/portal/skf/home/products?maincatalogue=1&lang=zh&newlink=1_0_53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电磁加热轴承 然后安装轴承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们公司是用进口轴承的?我们公司打算用天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