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弹簧机类的机械结构,有偿求教

楼主(2011-06-20):
如题  朋友一工厂做冲压的 现急需一台冲压折弯的机器 要求全自动 每分钟10-15件 材质是外径3.0MM 45#钢线 形状如图 请社友们勇跃已见 一经采纳 回报厚丰

现在发几张 以前工厂做的设备 看能否可以改善下 或者参照下 这台机基本不成功 速度慢 不稳定 冲压后 回弹较大 下面上图

成品对照图

成品对照图

楼主:
请各位坛友勇跃已见 看看这台机能不能改善下 但目前估计这台报废了

网友:
调整红圈的弯曲量就可以合格。

网友:
呵呵,干非标们的同学,业务来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  这些都不能和原图贴合处的都是有问题的
所以这个机器结构可能要改

网友:
我认为把模具改一下即可

网友:
这不是改的问题,你那个东西是抄人家弹簧机玩的,弹簧机人家是卷圆或大折角,好控制回弹,你这个是小折角,回弹你玩不转,

精髓在哪里?

1 ,材料要稳定,阿拉玩线材的,玩簧丝冷拔的,深知这个,你材料不稳定,同样折一个弯,回弹不一样,神仙也没辙,

2 小折角,材料不特稳定,要控制折角,使回弹合理,这就只能用电伺服,成本就上去了。除此,没有办法,因为回弹是材料固有特性,

网友(点评):
老大,你怎么什么都玩啊。。。。。。。。。。。。。。

网友(点评):
一看就知是前辈 考虑过用电伺服 成本的确上升许多 以前都是用数控折弯搞的 成本太高

网友(点评):
说前辈就太客气了,哈哈,我玩过你那个凸轮折弯机,早年的事情了,材料稳定,没有问题,关键是你材料没法把握,这是根本,想高效、高速,唯一是上数控,没有其它办法,

网友:
可以考虑一下热加工,加工后待冷却在释放,不过,可能速率降低

网友:
这个就是做钢线的,立体形状,你那个是做平面的相对复杂很多,供你参考。

网友(点评):
谢谢 我加你QQ 详聊

网友(点评):
结构还是看不清楚

网友:
建议楼主从两方面入手:
1、998所说材料本身特性,材质是否均匀,回弹量是否一致,可以做5-10件,查所做工件是否一致。如果一致说明材质没问题,需要检查模具,如果不一致,是工件材质问题,跟设备没关系的。
2、如果确实不是材质问题,需要对模具进行精修。

网友(点评):
材料没有问题 数控折弯机做出来 100万件中 外形相差甚小

网友(点评):
如果是这样,要自己摸索材料的回弹性,应该也能将设备做好的。 需要精心的调整,这恐怕不是说几句就能解决的,考验人的技术水平了。

网友(点评):
1.可否气缸在冲压成型时保持一段时间? 2.可否不要同时进模?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样的话 产品形状可以做出 但速度完全跟不上

网友(点评):
弹簧机的速度也可以很快的,从生产时间的节省也可以摊在成本里。

网友(点评):
意思就是成本稍高了些

网友:
是模具的问题,诚如998老师所述,材料的回弹没有掌握好。

弹簧机可以有泛用性,楼主这台就只是专用,长久而言做专机未必有优势。

网友(点评):
厂方要求专机就好 同类产品有几个亿的单量 所以不考虑通用机械 那样成本偏高

网友(点评):
专机的模具是死角度,要改就是大手术;而弹簧机是可以调整的。

网友(点评):
兄弟是做弹簧机的吗 或者是在这方面有研究

网友(点评):
以前搞过冲压模具的,了解弹簧机的运作。

网友(点评):
专机也应该可以有调整的地方。

网友(点评):
楼主所示的照片是焊死的,因不可调整,结局肯定是要废了。彭老师说的点是重要项。

网友:
奇怪,最近几天,老是碰到搞弹簧机的,,这个热点源头出自哪里呢,,难道又是一阵风,或者某个地方抛出一个大单,继而引来一群围攻,,

网友(点评):
有道理 经济复苏了

网友(点评):
也围功,俺围观

楼主:
再次顶起 期待社友们勇跃发言

网友:
材料的问题是没有办法的,但是改善模具是可以满足使用的;另外也可以考虑模具的可调整性,以满足成批材料的变化。

网友:
那天偶然看到电视里戴玉和在唱歌,并排站着一起飙高音的居然是阿宝。
做个不确切的比喻,998大侠就是高高在上的戴玉和。

网友(点评):
老前辈羞煞在下了,哈哈,他这个还就是那个事情,假如材料稳定,单调两点可以处理,但反窝要摸索,精确控制回弹,但假如材料不那么稳定,就没有办法,而上数控,可以用力控制进给,就都解决了,还有戴某卖建材出身

网友:
与变形做的不是很对吧!!

网友:
预变形!! 呵呵 打错了

网友:
只是模具修整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样的效率会低很多吧,而且还可能会回弹

网友:
楼主的钱不好赚------------

网友(点评):
社友怎么这样讲

网友:
总应有个公差吧,回弹就一步步修模具应可以啊.看图也不是差太多啊

网友:
我是外行啊,不知道是否可以把回弹量考虑在内,在模具上做点文章

网友(点评):
这不是主要问题 速度不达标才是主要问题

楼主:
继续顶起 坐等高手继续出现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哈哈,还等啥高手啊,

你一个是上数控,电伺服,一了百了,阿拉喜欢玩那个,但没有银子,就不说了,

再有就是按材料玩模具,核心就是贴近弯曲点,双点,内模具加窝,反弯控制,回弹平,这个必须要试验,这里说,都是白扯,那天阿拉路过你那里,有10分钟,你就全懂了,哈哈,

网友(点评):
998 友 随时欢迎过来小酌 边喝边聊 宝安区

网友(点评):
hubeizbl 开车去接998老师吧!他住北京城。(^_-)

网友(点评):
不是吧 那要专机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D:

楼主,我看你那个误差也不是很大嘛,像别的朋友说的那样,修修模具应该是可以达到图纸要求的。
至于速度问题,我建议你把模具加厚,在模具上开线槽,和要加工的钢丝差不多大小,定位用,原来一次进一根钢丝改成一次进多根,这样就可以把一次成型一个的模具改成一次成型多个了,具体开多少个线槽你自己定。你觉得速度是不是提上去了呢?

网友(点评):
谢谢仙友 试验下

网友(点评):
成了,别忘了报酬哦,O(∩_∩)O~

网友:
坐 等 高 手 出 现 。。。。。。。。。。。。。。。。

网友:
回弹,可以将补偿角度算进去从新设计模具,估计调试费时间;
或者将2,3弯省去,如图先将1,4弯成型ok,然后移送到二次成型2,3弯,我生产数控线材成型机(仅一种R角)。

网友:
过来学习下前辈的经验。

网友:
这台机器成功的关键是原料部分的校直机构不能偷工减料,一定要多加滚轮,消除钢丝在拉丝的过程中产生的应力,又保证材料的回弹系数一至,不然上数控都没用,还有我发现楼主的成型工艺不合理,这个零件要先切断后成型,而不是先成型后切断,模具的角度可又慢慢试,工艺要先排好

网友:
机构采用液压的不是很合理,动作时间做不到精准控制,如有可能改凸轮控制,要有耐心,如果楼主需要我可代为设计,速度可在每分钟40个以上,视工件大小而定

网友:
可以修改模具,把回弹变形加以补偿,使其回弹后刚好达到要求!我不是干这个的!随便说的!说的不对还请谅解!

网友:
回复 网友E:

注意不错啊,呵呵

网友(点评):
呵呵,可惜对方不给钱哦,忽悠人的~~~~~

网友:
个人觉得不管再怎么改如果要是来料的材料不稳定的话回弹系数还是会不一样!

网友(2011-07-27):
和弹簧机的原理差不多

网友:
楼住能拍点液压方面照片过来。你加液压锁了没有。

网友(点评):
呵呵 谢谢 现在改了结构

网友(点评):
好了的话说声啊。我是搞弯管机的。

网友:
多做些实验,做出回弹曲线,之后根据这个精修下模具,估计温度印象还是有的。

网友(2013-06-03):
求弹簧机凸轮

网友:
改用 凸轮吧,速度可以提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