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SiMn2MoV

楼主(2011-06-20):
各位大侠,直径12    长度82    材料37SiMn2MoV     硬度HRC50--55    硬度层1.5--2     该怎么办呢?   兄弟期待着,谢谢了!!!

网友:
这个材料是做大轴的,有时做大的齿轮轴,大轧机的对中导板的传动就用这个做齿轮轴,
0 `0 T2 p4 t  X) [* z你这么小的直径,要这么高硬度的硬化层,还要这么厚,芯部的韧性你怎么办?还是根本不考虑冲击载荷?

楼主:
具体我也不太明白,图纸就是这么要求的。谢谢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