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此薄壁锥度产品工艺,头疼

楼主(2011-06-20):
此产品46.5外圆是锥面,两头差别0.5MM,锥度1.6度,夹持力太大会变形,太小会打滑,高人支招啊下面是图

楼主:

上图,忘记上图咯

楼主:
高手们都在吃午饭啊?吃完早点出现啊,急呢

网友:
看你的工件用软爪夹Φ70外圆应该可以的看着壁厚有5MM的样子,我们这夹过这么厚的工件,变形量在0.01~0.02左右。
如果不想直接夹,那么在Φ70外圆里边的内孔赛一个圆饼(过渡配合),这样再用软爪夹紧会好点,就是麻烦点

网友:
锥度1.6度,就可以定位和夹紧了--比莫氏锥度都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爪子不配车成1.6度夹持吗?那不就是线接触,夹持可靠不?

网友(点评):
直接在车床上夹持工件,做一个1.6度的窝,放进去即可。

网友:
一次性加工,割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