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机器的底板

楼主(2011-06-20):
我要做机器的底板,请问一下各位,用什么材质较好,对于多厚没有要求,就是要求不变形、易加工、符合电器安全要求!重量轻点最好,差不多有1026MM*653MM大小,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底板需要承重多少?用在什么机构上?

楼主:
大概承受十几斤差不多吧!直接放在一个做好的架子上的!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1.5MM冷轧板,做两个加强筋焊在背面

网友:
加工好后电镀锌。
楼主这问题太简单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十分感谢!我试试根据您 的建议

楼主:
刚开始从事这项工作!对很多不是很了解!

网友:
专业生产:立、卧式(非/加热)搅拌机、干粉搅拌机、高速搅拌机、化工分散机、立/卧式混色机、洗料脱水机、颜料打粉机、螺杆挤出机、干燥机、除湿机、吸料机、储料桶、上料机、震动筛、磨刀机以及片材、管材、易拉罐、薄膜、管材等各种型号的破碎机  公司网址:http://www.dg-dxjx.com  13662809900   qq 286405296

网友:
万事开头难啊!一步一步很快就入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