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泵启动不了

楼主(2011-06-20):
我用的是CBN-E306的齿轮泵,3.0千瓦的电机不能启动。帮助电机转起来以后就行了,为啥这种泵启动需很大转矩,有没有启动启动转矩小的液压泵。标注16兆帕的泵现在压力才达到6兆帕。转速达2000。不知道啥原因。请求懂的给指点,先谢谢了!QQ   1210134042

网友:
我感觉是电机有问题

楼主:
电机没问题,是我用着的好电机,临时拆下的。这个泵买回来用扳手转动很费劲的。把泵的紧固螺丝松一下,就能启动。

网友:
是泵本身的螺栓还是泵的链接螺栓

楼主:
泵本身螺栓,我认为可能是泵的间隙太紧。

网友:
看看系统管路?

网友:
起泵前要先泄压,电机平稳后再打压

网友:
泵密封太紧 启动力矩大了 所以动不了 不过这种情况一般很少遇到 除非泵厂家相当烂!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这种情况,有什莫办法是电机先启动?

网友:
让电工在程序里设置一下,泵起动时,电磁溢流阀带电5秒,卸压,再断电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已经设置零压启动。

网友:
楼主你如何帮助电机转起来的?难道你的液压系统是带负荷运转的吗?
如果电机没有问题的话,那油泵的质量真的很烂!

网友:
齿轮泵一般情况下用手转动时就很费劲
如果太容易那就不正常了
我估计不是泵的问题
那样的几率很小

网友:
我怎么没遇到过啊 ,看样子是泵的问题,泵启动时应该是空负载,不燃就是你设计不合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觉得要先看你上边用的是什么阀。。系统是什么动作

网友:
只要把电磁阀换成H或M型就一定能启动。

楼主:
就是泵的间隙太小了,泵里加了个 薄垫就好用了。